我需要一种配件是很小的不锈钢漏斗---求助

楼主(2008-04-22):
我需要一种配件是很小的不锈钢漏斗,原来是日本买的,现在想自己做,请问你们知道不用什么方法大批量生产?但尺寸精度要求很高,正负0.005MM。用不锈钢板材冲压拉伸行吗?

楼主:
不能上传草图,我家里的电脑又没有CAD,那我就用文字描述一下产品的轮廓尺寸吧,产品是个漏斗,我把它分成两部分描述,上面的大头看成个三角型,大头外直径3.5MM高1.5MM,下面圆管外直径1.0MM,内直径0.60MM,高3.0MM,精度要求很高,正负0.005MM。
    或者有谁能做这个产品,我买也行。

网友:
量大的话找有仪表车床的厂家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马的指导正确,应该是精冲的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管壁这么薄,能车出来吗?这精度估计仪表车床够呛。就算能做下来,成本得多高哦。

网友:
正负0.005MM,数车都困难.应该用其他方法吧!

楼主:
这产品原来是从日本买的,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做的。

网友:
不锈钢冲压拉伸应该是可以的,不过精度恐怕很难达到要求

网友(2010-01-02):
我是做 仪表车床的 我可以帮您看看 、您是哪里的,联系方式是 什么?

网友:
用同步拉伸压力机也许可以然后要用车床修改

网友:
精度这么高啊?用在哪里的啊?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尺寸的公差啊 。如果有图纸就更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