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内螺纹的铣刀可以铣加工外螺纹吗?---请教

楼主(2008-04-22):
我有一外螺纹,需要用铣加工的方法
不过查了一些刀具手册,也咨询一些刀具商
他们也拿不定内螺纹的铣刀是否可以铣加工外螺纹
不知道各位专家知道否,谢谢

网友:
还没见过用内螺纹的铣刀铣外螺纹的哦!!!

网友:
铣出来的内螺纹啊,得多大啊,天……是成型刀具么?长什么样子?

网友:
基本不可以,
虽说没铣过螺纹,
但一般来说用铣螺纹时螺纹铣刀是根据轨迹靠着内孔内径作运动,
刀具吃力不是太大.
而铣外螺纹这个尺寸就不能保证了,
除非公差类要求不是太高.
可以查查数控设备的指令,
咨询一下设备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沟通一下.
一般来说外螺纹采用车或钣牙丝锥方式来搞定

网友:
为什么不呢?有本质的不同吗?车床也有不好加工螺纹的时候。

网友:
可以铣。刀具角度相同。铣螺纹时,机床运动轨迹为园形,刀具旋转的外园点接触工件,即为铣内螺纹;
刀具旋转的内园点接触工件,即为铣外螺纹。

网友:
耐用度可能会降低
在实际切削中,外圆的加工后角一般都比较小,内孔的都比较大.
掉过来使用的话,就可能存在角度的合理化问题
但是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是用旋风铣吗?

用旋风铣倒是有可能,但刀具不能通用,还得依靠车床改装

网友A:
顺便问个螺纹铣刀的问题。

  铣削内螺纹,刀具寿命现在只有3000(只加工一个M18的螺纹孔)。供应商讲,改变切入点的方式:直线切入调整为抛物线进入!刀具寿命可提高到15000.

    各位高手,有这个可能吗?
(个人感觉很悬,暂时比较忙,也没有上心去编下程序试验下。)

网友(点评):
这是加工编程的一般进刀都这样,沿切线进刀。

网友:
加工4500个没问题,你要好好验证一下。
工作就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应该考虑牙深的问题。。
那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个螺纹铣刀的问题。

  铣削内螺纹,刀具寿命现在只有3000(只加工一个M18的螺纹孔)。供应商讲,改变切入点的方式:直线切入调整为抛物线进入!刀具寿命可提高到15000.

    各位高手,有这个可能吗?
...

我认为有可能,因为进刀的时候是抗力最大的时候,也是对刀具损伤最大的时候,.
但是,抛物线进入?真的没想过~一般圆弧进入还不够么?
用抛物线?太夸张了吧?
为什么不用我最心爱的对数螺线进刀呢?
希望有个理论上的依据,不然3次曲线的是否比2次曲线的更好呢?
抛物线进刀很考验人的~
如果不是批量的话,我是没心情编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加工的,和加工内螺纹一样,用的就是成型刀啊。

网友:
发动机上加工的大螺纹入>M10很多都用螺纹铣刀。不过,内螺纹铣刀能否切外螺纹的问题,还希望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铣的,不过精度不好保证。

网友(2008-06-03):
就是旋风铣嘛,当然可以。

不过被铣削的需要靠山哦。另外,刀杆的刚性如何?

详细情况请上Google搜索“DIN6蜗杆直接铣出来”看看

网友:
能应急用,
但不适合于常用,
主要看加工工件量的多少

网友:
螺纹铣刀内外螺纹都可以加工

网友:
钻夹头夹爪及丝母都是旋风铣加工出来的,夹爪刀具需要焊接,丝母用专用刀杆联接。

网友(2008-10-29):
看用是啥刀了,角度合适的堂刀也可以了

网友:
铣内螺纹和铣外螺纹没什么区别,就相当你铣内园和外园,只要刀具不干涉就没问题,
铣内螺纹是底孔控制如:M80*4的内螺纹,底孔控制为80-4-0.1~0.2.不要照螺纹底孔表,铣螺纹不同
攻螺纹. 外螺纹是+0.1~0.2MM.

网友:
我想问一问:是在普通立铣床铣螺纹吗?螺距是靠挂轮来保证的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要注意铣刀的切削轨迹与螺纹的螺旋角方向要一致。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要注意铣刀后角干涉问题

网友(2014-09-10):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个螺纹铣刀的问题。

  铣削内螺纹,刀具寿命现在只有3000(只加工一个M18的螺纹孔)。供应商讲,改 ...

这种用圆弧进刀比直线进刀对刀具的冲击刀会小好多,圆弧进刀刀具寿命会长些,但至于有没有这么大的区别,还得试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个螺纹铣刀的问题。

  铣削内螺纹,刀具寿命现在只有3000(只加工一个M18的螺纹孔)。供应商讲,改 ...

寿命一定会加强  因为直接切入 切屑面积比圆弧大很多  道具切削费力  但是我感觉也不是差那么悬殊,6000左右

网友:
没加工过,来学习

网友:
用铣牙刀具走圆弧轨迹线,可以加工不同大小的内螺纹和外螺纹,也可加工锥螺纹。如用单齿牙刀还可加工不同螺距的螺纹。能获得良好的表面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