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窄槽尺寸检测---求助

楼主(2008-04-22):
如图,如何检测所示1.4±0.3尺寸?由于该槽已加工完毕,而外圆还有加工余量,Φ52为外圆最终加工尺寸,且为最后精加工后所得,因此涉及到加工过程中的检测及终检问题。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看了一下图纸最好作个样板

楼主:
做样板定性测量?类似通止规原理?

网友:
该顶就要顶

该看就要看,该顶就要顶

网友:
换个文件格式,我打不开你上传的文件。

楼主:
换个PDF格式的,你看下清楚不。我考虑了下做个滑动的类似通止规的结构的东西,还不确定可行不,图还没做出来,下午做好传上来。另外,也请大家帮忙出点主意看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各位!

网友:
我也是电脑重装什么绘图软件都没有,这个可以打开。你的思路挺好的,应该可以

网友:
用游标卡尺改制一个专用的检具,不过改制的测头要是圆弧形的。

网友:
楼主您好!
您图纸的尺寸标注不当。
我们也有加工类似的产品,所有图纸均标注勾槽的顶端直径,使用深勾槽卡尺测量。

楼主:
说来惭愧,深勾槽卡尺我没用过,因此不清楚其悬伸长度是否够,明天我去量具库看下能不能行。关于自制量具测量,我考虑了两种思路,一种是下图所示量具,还有种如楼上所说由卡尺改装上测头测量,但后者可能误差较大。至于槽的那个尺寸,客户来图是那样标注。
另外有个关于位置度和基准的图(也在本版),也请楼上老马兄帮忙参详下。

网友:
那么大的公差,卡尺改制一下可以的了,要不再把公差压缩一点啊。

网友:
你还是弄的dwg,我打不开。弄pdf 格式啊!

网友:
sadee1980
梦月寒,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深勾槽卡尺我没用过,因此不清楚其悬伸长度是否够,明天我去量具库看下能不能行。关于自制量具测量,我考虑了两种思路,一种是下图所示量具,还有种如楼上所说由卡尺改装上测头测量,但后者可能误差较大。 ...

这样自己做也可以,不过测量起来需要谨慎操作。

楼主:
去量具库看了,深沟槽卡尺受孔口直径和槽宽限制,测量不了,得自己做相关量具。不过由于公差较大,应该可以测量。把量具公差收点即可。

网友:
你这个是倒角深度吧,楼主。做个深度规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不是倒角深度,是在内孔车一道底部是圆弧形的槽,要检测槽底部的壁厚,对不楼主?

楼主:
是检测槽底部的壁厚。方案想好了,就由游标卡尺改制个东西测量,控制住公差就可以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2012-01-09):
N年前的东西依然可以用哦

网友:
用游标卡尺改制一个专用的检具,不过改制的测头要是圆弧形的

网友(2012-05-03):
扬天测量你好,我们公司现需一套检测设备,主要针对产品孔径的,不知你能否帮助我制作?

游客

网友:
私聊

网友:
从10-99中任意选个数字,然后用个位加十位数字,再用你选择的这个数字减去所得的和,例如,你选的18,先1+8=9,然后18-9=9
然后在下面右边的图表中记住你最后得出的这个数字的相对应的符号,牢记在心,然后点水晶球,你会发现就是你记的那个符号.

网友:
没装软件,看不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