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磨加工特大内外?

楼主(2008-04-22):
如何磨加工特大内外
材料Cr12
最好不要用车床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少的话不改就外协,要不就买磨床

楼主:
买什么型号的磨床

网友:
是不是内外圆?内圆做一个内圆磨头就行了,我们单位就这样的。外圆用沙皮的。不过不一定要用磨,用挤压刀也行。

网友:
如何磨加工特大内外???
有多大?精度和表面是多少?

楼主:
800-1000左右 粗糙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