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olidworks2008如何制作链轮?

楼主(2008-04-22):
我不知该怎么做链轮,有没有现成的参数化图例,还是需要用拉伸等方法制作.。

谢谢!

网友:
SW自带标件库,在toolbox里.
SW安装是有多个选择,SolidWorks,SolidWorks Office ,SolidWorks Office Pro ,SolidWorks Office Premium ,前提是你必须装office以上的,不过office也就足够,再高的我们也用不上.在工具菜单插件选项里面找到toolboxs,toolbox Browser,两项,勾上就会在任务窗格设计库里出现TOOLBOX标件库,里面找到ISO,就有链轮,不过他链轮是画出来齿顶圆按照设计手册计算是取的最大值.如直接用它出工程图,你就需要上删除它的方程,配合参考,还有个草图,和多于的特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改成你需要的链轮结构.删除方程时,选择删除方程,编辑所有,这时要注意删的时候留下一行代码单独删除,否则你无法点确定

网友A:
给你画了个链轮,有几个链轮尺寸的公差没有标,自己查手册吧.
注意:
       节圆尺寸是直接画上去的一条构造线,标注的是构造线上面的一个点,加了个Φ符号
       齿底圆是在切除时候添加了条中心线标注的圆的最小尺寸.加个Φ.

网友(2011-05-06):
用齿轮插件自动生成,不用画。

网友(2011-11-05):
楼上画的,我下了,很有用,谢谢,我的是盗版,没有插件

网友(2012-02-18):
我是来拿钱的 哈哈哈 楼主辛苦了 谢谢谢谢谢

网友:
不错,大师,同志们加油

网友(2012-04-19):
直接用插件就可以的啦!

网友(2012-07-15):
sw齿轮插件也有

网友(2013-08-05):
引用 网友A:
给你画了个链轮,有几个链轮尺寸的公差没有标,自己查手册吧.
注意:
       节圆尺寸是直接画上去的一条构造 ...

不能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插件

网友(2014-04-16):
怎么画链轮轴组啊?

网友:
楼主不错啊,你可以直接用插件生成就可以啦。

网友(2015-03-17):
有没有直接修改参数的链轮模型呀?( G6 x8 S" v1 Y7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