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磨床磨料如何选择?

楼主(2008-04-23):
车工好坏主要在于一把车刀,车刀好坏技术在先,不过没有适合的磨料刀的质量将大打折扣。
最近了解我厂车工对目前我们使用的磨料不太满意。
在这我想咨询一下各位同学:
砂轮多少粒最为合适。
还有是否可以推荐一个比较好的磨料牌子
我们厂主要就用YT15合金刀。
我厂刚添置了一台无心磨,听调试师傅说无心磨料,昆山远东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做的比较好,不过价格也比一般厂家的要贵出许多。
还有就是磨钻头,白钢刀有什么砂轮比较好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用的是金钢砂轮,150~180粒

网友:
我的建议是不要用修磨刀具了!
磨的再好的技工还有磨的不好的时候,用标准的刀片,稳定、可靠。
有的时候用磨刀,那就用金钢砂轮,CBN砂轮,是很贵,但用了就知道好了!

网友:
无心磨床用来用去都是白刚玉、棕刚玉砂轮,你有空问问卖砂轮的地方有没有无心磨用的单晶刚玉、铬刚玉、CBN砂轮卖,就知道这个牌子的砂轮好不好了。价格不高质量还不错的无心磨砂轮,选“帝研”牌吧,中价砂轮牌子之中同质量有着很高的性价比。

引用 楼主:
车工好坏主要在于一把车刀,车刀好坏技术在先,不过没有适合的磨料刀的质量将大打折扣。
最近了解我厂车工对目前我们使用的磨料不太满意。
在这我想咨询一下各位同学:
砂轮多少粒最为合适。
还有是否可以推荐一 ...

楼主:
谢谢。楼上的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