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冲洗油的量?

楼主(2008-04-23):
我们单位的生产线要调试,请问如何计算冲洗油的量。

网友:
你的问题让人不明白

楼主:
不好意思 !液压站已经在厂家冲洗完了,现在需要冲洗管道,管道已经敷设完成了,现在需要冲洗管道,如何计算冲洗油的量。是根据油箱的量,还是根据管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
你最起码要让管道充满油循环油时确保泵还能够继续工作的最低用油量。(管道油体积+油箱维持泵工作的最低用油量)

网友:
油箱加满油,管路回路连好,开机并检查管路是否漏油,没问题的话调高压力,一般油泵出口50bar以上,注意观察油箱液位,如果一直下降且快到报警液位时加油,并继续观察,直到液位稳定

如果是较短的管路的话甚至不需要加油:)

网友:
首先要确定各冲洗管路在紊流压力下的流量,冲洗流量要满足这个流量

网友:
根据雷诺数来进行计算。和你的管径和要求冲洗后达到的清洁度有关系。

楼主:
请问咋算?能否告诉公式?

网友:
冲洗液的用量一般以油箱工作容量地60%~70%为宜

网友:
现场的实际步骤是将阀台移开主管与A、B支管连成回路确认联好形成回路进行冲洗;冲洗达到清洁度后恢复阀台用冲洗板代替比例阀、常规换向阀可手动或得电保持换向进行冲洗。至于冲洗有的用量是分开算的。应根据你现场的冲洗装置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