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在冲内花键后环规旋不进---请教

楼主(2008-04-23):
情况是这样的.
在滚丝机滚完螺纹后.环规是可通的.
在螺纹端打孔冲花键后,发现环规旋不到底.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呀?
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呀...
:Q

网友:
螺纹打孔,起飞边毛刺

螺纹打孔,起飞边毛刺

网友:
工艺调整下
先打孔冲花键,后滚丝机滚螺纹

楼主:
先冲后滚,内花键变形.......因为用的两轴滚丝机.
以前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真是见鬼了

网友:
具体情况不名,零件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