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管冲孔模具设计

楼主(2008-04-23):
本人想在24*24MM的不锈方管上大量冲孔,壁厚0.35MM,冲孔直径为17.5MM,要求设计出来的模具冲压次数能达10万次以上,有这技术或经验的朋友欢迎与我联系,我的联系电话是13004639732,期待与你的合作!

网友:
想了解一下,是冲单边还是双边穿透,考不考虑凹陷(是不是需要内芯),长度问题,一根管子冲N个孔吗?
传个图纸吧,这样清楚一点.

楼主:
有单穿的,也有双穿,不允许凹陷,需要芯模,长度也不一定,长的有3-4米,短的1.5米,每隔10几公分冲一个孔。谢谢!

网友:
模芯单边壁厚不到2.9mm,要保证10万次以上,难度很大,而且长度又很长,不知道孔的要求(同轴)高不?(我想应该一次冲一边)截个图放在上面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
传个图讨论一下
凹陷还不是问题
问题是10W有点困难
不锈钢的东东有点难伺候

网友:
用模芯很难完成,只能考虑不用。冲出来之后再整形。

楼主:
好的,我现在给出不锈钢方管的截面,在附件里面

网友:
打不开~~
可能我的版本太低了

楼主:
我换个04版的吧,你重新下载看一下。

网友:
图纸看后有以下感觉:
1.你的图纸是否有错误,虽不影响看图
2.图纸与你楼上的描述不符
3.再传一张图纸,只用表达你说的冲圆孔的位置及个数,这涉及到模具的定位及结构

网友:
看图估计难度挺大。壁厚很薄。冲的还是不锈钢。如果不准备换凹模的话,100000次很难达到。
我们做6000普通方管冲小孔时也要常换凹模。

网友A:
我想你是做不绣钢的防盗窗用的吧?对于此冲孔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吧?用电钻组钻是有点慢,不过用冲床加工还没想过,关注中........

网友B:
楼主的要求太高了,有些难以实现:
1、不允许凹陷,芯模就必须与不锈钢方管的内壁相贴紧,因方管内壁并不规整,移动方管时很吃力;
2、上下模配合间隙要很小,否则会产生毛刺,也会阻碍方管移动;
3、方管长达3、4米,芯模太长,容易变形,很难保证上下模同轴,冲头容易损坏;
因此,最好降低要求,能取消芯模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要求太高了,有些难以实现:
1、不允许凹陷,芯模就必须与不锈钢方管的内壁相贴紧,因方管内壁并不规整,移动方管时很吃力;
2、上下模配合间隙要很小,否则会产生毛刺,也会阻碍方管移动;
3、方管长达3、 ...

取消芯模是最好,可是管壁这么薄能不用吗,当然如果你有办法能取消芯模那是最好不过了,欢迎再次提出你的看法!

网友(2008-06-25):
可能是做防盗窗用的.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是做不绣钢的防盗窗用的吧?对于此冲孔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吧?用电钻组钻是有点慢,不过用冲床加工还没想过,关注中........

网友:
如果是做防盗窗用的,建议使用套料钻,简单,实用。

楼主:
套料钻是怎么样的,能钻方的口子吗

网友(2008-08-15):
可以冲的但是要用心模恐怕10万次很难保

网友:
各位好!我也有个问题借个地请教
问题1:我想在30*60*1.0普通铁管的30mm窄面上冲孔,大小3*15,孔距30mm,两面冲孔,管长1800mm,要求精度不高,请教内外模怎样设计,取消心模可以吗,现在我们用的模具很不好用,方管很不好移位。
问题2:在φ38*1.2不锈钢管上冲4个φ16单面的孔,孔距150左右,管的中间位置,管长2300mm,模具怎样设计。
谢谢!

网友(2008-10-25):
你的那个方管标准不,垂直度和直线度在几丝呀?我做过方管冲孔的,要芯棒,方管的要求要很高,

网友(2008-11-29):
设计合理者,我出资

网友(2009-03-09):
吕方管冲孔

楼主你好:
我的产品和你的很类似,只是材料上我的说铝管,你可以把你的冲孔模具给我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2009-07-05):
此话题还应继续,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
冲圆孔要求不变形,有点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过去的做法,先冲孔,再成型,焊接(焊管),定尺锯切

网友:
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6米的方管冲方管的模具,30*30的方管,冲20*20的方孔,要求两面对穿,同轴,我电话13476189032,周

网友:
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6米的方管冲方管的模具,30*30的方管,冲20*20的方孔,要求两面对穿,同轴,120mm间距一孔,一根管上有近50个对穿的孔,我电话13476189032,周

网友:
可否采用双面冲切,冲哪面就将芯模和哪面贴紧,另外增加辅助压紧机构,这样芯模就可以不和两面贴紧了,公差要求相对降低。

网友:
放一个示意图,学的不精,胡乱猜想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2009-09-12):
我们公司就是专治疑难杂症的,可以给你设你设计这套模具:www.xaxhfbz.com

网友:
请提供产品图纸,原料状态,还有生产效率要求

网友:
方管冲孔很简单,不论单面孔或双面孔都可以冲压,不存在凹陷.......根据你的要求设计,达到你的要求!联系电话13813157991

网友(2009-11-11):
RE: 求铝方管冲孔模具设计

本人想在18*18*0.5*800mm的铝方管上冲10个φ8孔,要求设计出来的模具一次冲压10个孔次数能达10万次以上,有这技术或经验的朋友欢迎与我联系,我的联系电话是18923300005,期待与你的合作!

网友:
请指教模具做的方法,谢谢!

网友(2011-12-07):
无凹模冲裁, 可以, 就有毛刺, 不知道能否接受

网友(2012-02-24):
管材冲孔管材冲孔管材冲孔

网友(2012-04-04):
引用 网友D: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5Mjk5MjQ0.html

网友:
在24*24上冲孔不是问题,问题是需要大量孔,管长度有2米以上,材料还是不锈钢,还要能抗住10W冲次.有难度

网友:
多备一套模具,也不是很贵,

网友:
看了这么多。建议用激光切割机。

网友:
山东枣庄有卖此设备的,才7000元/台

网友(2014-07-30):
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 冲完孔后管子有凹陷,不平整

网友(2014-11-16):
在小吨的位冲床上加工我可以做到,有意联系我,不过模具费要近十万,贴子发的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