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建坐标系

楼主(2008-04-23):
冲压件,怎样建立坐标系,料厚1mm       付图一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半天也看不清楚。如果有技术要求最好先看技术要求。没有技术要求的话,我看到有3个地方给了x,y,z值你可以考虑3dbestfit建立坐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或者你使用rps建立坐标系,3-2-1原则,多循环几次吧~

楼主:
很感谢楼上两位朋友,我去试一试,料较薄的冲压工件有变形,不好测量。找基准都很困难!面的平面度很差。结果估计也只能参考参考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说明下,是一位 " |. M) A1 M1 T- [% A
如果材料很薄,只能使用RPS方法的,try吧

网友:
蛮像汽车上的冲压件。。。。。。。。。。。。。。

网友:
我建议用RPS方法迭代

网友:
如果工件很容易变形的话,建议修改测量力,首先确保工件不要因为在测量时发生变形。最好使用非接触探头,或者测力可调节的探头!

网友:
对,一定要修改测量力,一般都用200mN,改到100mN或者更小吧,这个零件也不好固定,可以考虑橡皮泥,嘿嘿~!

网友(2008-06-01):
基准只要从装配角度来考虑就行了。你可以参考这个零件是与那个零件组合的。

楼主:
我被客户忽悠了,他们给了一夹具把零件摆平了。

网友:
那一家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