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准的位置度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这里还有个图,大家帮忙看下。涉及两个问题:1.其中的基准C到底该如何理解?2.对于所要做的测量位置度的销子,其直径的算法正确不?如果不正确,又该如何理解?

网友:
期盼高手来回答啦,
怎么是这种标注基准的方法啊!

  不明白A,B的基准表示方法为什么会标注在尺寸线中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A基准是20-D3的公共轴线,计算方法是错误的!

楼主:
3楼的仁兄能否提供个正确的计算方法?如果说C基准是20个空的公共轴线,那不是和外圆那个基准有所重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c基准应该是任意的一个孔(内圈),这样你的极坐标系就有个起始角度。a基准是外圆柱,b基准是z方向零点,就算是投影面吧。
你这个应该在三坐标上测量吧?用pattern做测量,bore评定相互位置度会很简单。(zeiss机型)

网友:
老鹰先生轻易给5楼的加威望分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仔细看图纸,外圈的小孔位置度和内圈的小孔的位置度的标注是不一样的,内圈位置度只对A和B 基准有要求,而外圈的一圈小孔的位置度要求是A、B、C三个基准,所以在测量外圈的一圈小孔的位置度时可以用C基准孔来定起始角,而测量内圈的小孔的位置度时就不应该仅用C基准孔来定起始角,因为C基准孔本身也有位置度要求,是应该可以变动的,所以,在测量时,应该考虑实际装配情况,我认为最好用C孔和相邻的一个孔两孔的中点作为起始点较为合理。只要原理和方法准确,用三坐标测量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个问题,这是装配位置度。在用bore命令评定的同时,自身也可以给出位置度的。这里只是给了一个坐标系起始角。
具体bore命令是zeiss,calyspo提出的装配位置度评定等同3Dbestfit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什么装配位置度的说法,自身的位置度虽然是可以给出,但是,在评定其它孔的位置度的时候,你是把C 基准孔固定的,也就会限定其它孔的位置,所以你测量出来的位置度和实际是不一致的,不知道你明白了没有。

网友:
这种标注没有见过,在错误的表注里面见过,难以理解。扬天老师,该你上了,给我们讲讲你的看法!急盼

楼主:
谢谢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刚才重新把图纸换个格式传上来,并且将孔间必需的角度尺寸标注出来。
关于C基准,我请教了一位高工,他给的解释是这样:以20个孔任意一孔为基准,其它孔对它都必须满足Φ0.10的位置度要求。对于这种标注方法,我之前一直没接触过,因此很不明了,希望哪位仁兄能给出一个正确的解释。
另外关于这两组孔位置度的测量,所采用的计算方法不知是否有误。也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们那位高工的解释,对外圈20个孔的位置度是正确的,但对内圈就不应该这样讲,从标注来看应是20个孔中任意两个孔的位置度不超过Φ0.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这是装配位置度。在用bore命令评定的同时,自身也可以给出位置度的。这里只是给了一个坐标系起始角。
具体bore命令是zeiss,calyspo提出的装配位置度评定等同3Dbestfit命令。

很抱歉,这几天太忙了没上坛子。
这里我指的是zeiss calyspo有这个功能,原来也转不过来弯的。如果你用3dbsetfit 选择平移+偏转和bore命令是等同的,
不过不平移+偏转就是你说的哪种情况,自身位置度为0是固定的。所作的3Dbestfit是使其它的位置度拟合到最小。当然
用bore命令会更简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