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数控车性价比较---请教

楼主(2008-04-23):
想了解一下国产数控车的行情,请用过数控车的师傅们给些意见
哪家生产的性价比较高。谢谢了

网友A:
安阳鑫盛机床厂 CK6152      我天天用   非常不错

网友:
有液压卡盘装夹吗?液压可编程尾顶呢?液压刀塔还是电动刀架?转速可以开超过三千吗?价格低于15000没有?

引用 网友A:
安阳鑫盛机床厂 CK6152      我天天用   非常不错

网友:
你说的那几个  可以厂家特殊装配

网友:
我想问一下沈阳机床厂的怎样?

网友:
沈阳第一机床厂产
CAK6150 变频主电机 自动换挡,档内无级变速。可配广数,大森,FANUC等数控系统,平床身,立4方刀架根据床身长度和配置不同在9W-15W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