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通规只能后端向前通,如从前端向后端又通不过

楼主(2008-04-23):
产品Ф22.5±0.01*45内孔,可通规只能后端向前通,如从前端向后端又通不过,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好像加工出来的孔带锥度。又或者前端倒角了,后端没倒角,所以进不去。

网友:
用表量一下具体尺寸。

网友:
可能是有小小锥度,从大头进好导入点,还有可能车出来的刀纹从一边进粗糙点,从令一边进光滑点.

网友:
孔和塞规都有锥度.

网友:
孔的直线度好不好?也就是说:你车孔前的孔状态是什么样的?有可能会影响你的精加工精度!

楼主:
谢了,前面有朋友 ,让我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