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图解-----高手勿进~~~~

楼主(2008-04-23):
最近一直在vista上装PROE,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2.0装上了,可是4.0却怎么也装不上,把我郁闷的~~~为了能让各位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奉劝各位不要在vista上倒腾PROE,特别是笔记本且不带独立显卡的
闲话少叙,且听我细细道来~~~~
鄙人学PROE是从2001开始的,到现在已经升级到wildfire 4.0了~~~
所以基本上见识过各个版本的安装方式,但是无论哪个版本,我装的都是单机版且非正版
公司的例外~~~本文将以4.0的安装简要说明安装PROE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图所示,运行安装程序时出现该画面,请密切关注左下角的HOST ID,这是你的网卡号,每台电脑都是唯一的一个编号,记住它。
然后打开安装文件里面的破解包,如果有许可文件生成器,那就将其输入生成许可文件;如果破解包有一个LIC.DAT或类似的文件,那就用记事本打开,将文件内的HOST ID替换成本机ID,保存退出。自此,锁定的许可文件生成。

第二步,选择程序安装路径,这个应该很简单,只要空间足够可默认安装路径;

第三步,添加许可文件,点击右上角ADD按钮,出现一下画面;

到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了,选择第三项,锁定的许可文件(无需服务器运行)

然后将前面创建的锁定的许可文件导入;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PROE暂不支持中文,所以许可文件的路径最好选择英文或数字,否则难以查找及辨识;

许可文件添加完毕,点击下一步

再下一步

自此,PROE的安装大体结束,至于后面提示更换光盘
按其提示操作即可;
整个安装过程中,生成许可并调用许可文件是关键的步骤,很多朋友因为这个导致安装后无法运行
提示许可文件出错。

网友:
顶深南拉 这不算灌水吧

网友:
是这样操作的,但是不行,是不是与电脑性能有关呢?还是下载的文件不全?

楼主:
回楼上的,我听说3.0的许可文件有过期的说法,可能跟这个有关吧
可以的话装4.0的算了,据说比3.0快呢
至于电脑性能,能支持2.0,不可能不支持3.0或4.0的

网友:
深南大道?阁下是在科技园上班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原来在深圳关外上班的,只不过很喜欢科技园那环境就选了这个名字

网友B:
请部我的笔记本电脑装的时候为什么不显示ID呢。单机就不能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部我的笔记本电脑装的时候为什么不显示ID呢。单机就不能装吗

无论单机还是联网
只要有网卡就一定能装,没有网卡也没关系,装个虚拟网卡就OK了
请确认网卡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

网友:
我的proe3.0,4.0装了N次了就是不行,只有2.0的能装上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具体描述下你的情况
这个跟系统,杀毒软件,安装手法都有很大关系
建议你把社区所有关于PROE安装的帖子都浏览下看是否能找到答案

网友(2009-04-21):
请教深南大道:我的笔记本装的版本和我台式机上的一样,安装时候只开了本地连接一个网卡,装上好必需插上网线才能用,但是台式机不插也能运行?这是为什么啊?安装手法都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破解文件里面关于网卡ID是否有按照笔记本的ID来设置
如果采用本地许可文件的话,不许接网线就可以用啊
还是你把网卡关闭了?

网友(2009-05-31):
很值得一看的帖子,讨论的有意义。

网友(2010-04-08):
我有安装视频教才,可以怎么上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