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就是高速钢吗?

楼主(2008-04-23):
白钢刀是车工常用到的刀具。但我奇怪的是,白钢刀加工的时候一般转速走刀都没硬质合金刀具速度快,那为什么把白钢称作高速钢呢?

网友A:
NO,白钢就是高速钢.因为普通车床上一般都是切槽切断料为主。

网友:
白钢含有Cu,Ni,Fe等三种主要成分,高速钢 也叫白钢、锋钢、 风钢 ,这是因为刀具出厂时,四边磨得光亮而洁白,所以把它称为白钢,高速钢 容易磨 得锋利因而称“锋钢”,又因为在热处理时,在空气中冷却 也能淬到一定 的硬度,因此又 叫它风钢 。

    高速钢常用的有 W18Cr4V 和 W9Cr4V2 两种牌号,是一种含有高成分的钨、铬、钒等元素的合金钢, 淬硬后 的硬度约为 HRC62 — 65 。高速钢比起硬质合金来,其制造和 刃磨都 较方便, 容易磨 得锋利;强度和韧性较好,能承受较大的冲击力。但是高速钢的热硬性差,只可以耐 500 — 600 ℃的温度,切削速度只能达到 40 米 / 分,不易于高速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白钢就是高速钢.因为普通车床上一般都是切槽切断料为主。

我不理解你说的意思。你是说白钢刀车外圆的话,切削速度能很高很快,还是。。。。。?

网友:
白钢含有Cu,Ni,Fe等三种主要成分,高速钢 也叫白钢、锋钢、 风钢 ,这是因为刀具出厂时,四边磨得光亮而洁白,所以把它称为白钢,高速钢 容易磨 得锋利因而称“锋钢”,又因为在热处理时,在空气中冷却 也能淬到一定 的硬度,因此又 叫它风钢 。

正解。
另外,现在的高速钢已经发展到5、6常用的了,已经不是2种了哦

网友:
高速钢是一类钢材的统称,还有轴承钢,不锈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