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千分尺校对,显示0.000---求助

楼主(2008-04-23):
我是个检验员,我天天用千分尺,是数显的那种25-50的。可是最近出现了点问题,以前每次校对尺子时只要把25mm的校棒夹上,按一下复位按钮就显示25.000,现在校对的时候却显示0.000,也就是刚好小了25mm,每次都要自己加上,真的是好麻烦呀。

有没有那位大哥知道怎么调过来呀。小弟先谢了。

网友:
你不小心按了ZERO,再按一下。

网友:
我比你笑的更多,更会笑。

楼主:
不是 我所有的按键都试过了

网友:
把电池取出来,重新试几次。有可能里面脏了。擦一下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看说明书

网友:
对啊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看说明书没戏了 早就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说明书没戏了 早就找不到了

照我说的做,说不定可以修好。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有可能坏了

网友:
照我说的做,说不定可以修好。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有可能坏了

听党的话,跟党走。

网友A:
这个要看说明书的啊!!这里面有项预先设定值没有搞对!
因为下面有几各按钮,他是组合功能。按时停留时间长短的含义不一样的。

网友:
和生产厂家联系一下再要个说明书本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说明书的啊!!这里面有项预先设定值没有搞对!
因为下面有几各按钮,他是组合功能。按时停留时间长短的含义不一样的。

是啊是啊,什么zero、org、set等等,好多按钮啊。什么牌子和型号的啊。

网友:
是那个牌子的数显千分尺啊,是否有预置数功能

网友:
按[preset]键重新设定一下起始点

网友(2008-08-04):
如果是三丰的话换电池后按Origin。

网友:
能对零就行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您设定的参考值被动过了,但是数显的千分尺操作基本差不多,你在设定参考点的数值哪边设定为25.000,然后再按设定键,应该就会显示25.000了!

网友:
有些功能设置的比较复杂,没有说明书要揣摩很久。你看按set或者类似的功能键数秒会不会出现设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