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自卸车能自动检测载重的装置,设计---请教

楼主(2008-04-23):
要求:(1)精度不要求很高。(2)测量范围在0到50T。(3)成品的价钱不能太高。
有高额的回报噢!加油!

网友:
用压力感应器,就象地磅的那种,加个显示器。

网友:
在举升缸的进油管路中加装一个液压的压力传感器,再加入一个类似是里程表二级传动装置的机构将液压值装换为装载重量的值显示出来。
使用是只要举一下货箱,不用举起来,只要动一下就可以测出装载质量。

网友:
蝸牛行路的建议可行,用板式压力传感器取出车厢载荷量,电子显示数据就行。

楼主:
是这样的,这个设计要装在车子上,随时可以知道车上载荷的质量。大家可以发挥最大的努力。

网友:
感觉装板式压力传感器应该是适用于静载荷或近视静载荷,而在自卸车上,在自卸车货箱与车架(副车架)之间装板式压力传感器,装载时的冲击还算小,运输过程中道路的不平,车辆的行驶状况不同,会对板式压力传感器进行"强负荷疲劳试验".
另一方案,在举升缸与货箱的连接之间装一里传感器,价格应该不便宜,优点是准确,但不知道用在自卸车举升上可靠性怎样?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在举升的液压管路中装压力传感器可靠性好.就是要加转换器,精度应该不错.

网友:
同意楼上了想法!
另外也可以直接使用一个压力表进行改造,把压力换算成载重量显示在刻度盘上。

楼主:
如何测量自卸车载了多少重量的货物?

如何测量自卸车载了多少重量的货物?

网友:
不知道各位的答案楼主是否满意?
大家都发表了意见,至于如何选择,或者有其他要求请楼主继续补充说明!
表个态啊

楼主:
在液压回路上装压力传感器是个好主意,不过液压回路不是时刻都有压力吧,只有升起时才有压力,也就是说只有升起时才能测量。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版主

网友:
感觉波浪涛涛的方案好一点,误差可能会大一点

网友:
我觉得在举升器和液压回路中装感应器误差会比较大,原因是目前的车厢比较长,由于杠杆力臂长短不一(也就是货物装的位置或中心不一样)得出的值区别会很大。
我觉得考虑在四个轮胎中装气压传感器会准确些。

网友:
老练一点的驾驶员可以根据车子弹簧钢板的弯曲度判断装载货物的重量。
可以在弹簧钢板的下面装个感应器,测量感应器和钢板的之间的距离来检测货物的重量。

网友:
测胎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