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仪器导轨的润滑防锈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3):
精密仪器导轨应该使用什么品质型号的润滑防锈油?
比如轮廓仪、粗糙度仪、真圆度仪

网友:
我们没用过专用的品牌润滑油。我们用医用凡士林适量兑入一些钟表油,效果很不错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不敢轻易尝试更换。现还在用原厂配润滑油和润滑剂。

网友:
起到润滑、防锈的目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不敢轻易尝试更换。现还在用原厂配润滑油和润滑剂。

您做的很好!
楼主您最好是用原厂配润滑油和润滑剂,如果要更换一定要跟生产厂家询问,因为有时候设计考量也要参考润滑油和润滑剂了!

楼主:
我的是三丰的轮廓仪和粗糙度仪,以前厂家有配,用完之后负责服务的说是用美孚2号代替。

(可能是美孚数字系列2号导轨油)

楼主:
期待有更权威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