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带磁性,攻丝时由于排削不畅,引起断牙,断丝锥。

楼主(2008-04-23):
工件带磁性,攻丝时由于排削不畅,引起断牙,断丝锥。
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
M20 的孔。沉孔深30牙深35
考虑使用过螺旋丝锥,一样的有断锥发生。
一直没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关注中,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工件先消磁后在攻丝!!

网友:
先消磁吧!攻丝过程中多退几次丝攻,清理铁屑!

楼主:
工件属于大型轴类零件,消磁不打可能。

楼主:
有没有高手告诉我啊,神啊,99我吧。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设备?
加工中心有内冷的,加大压力,没问题的呀!

网友:
都用加工中心了,还用上这问这个问题吗?加工中心的内冷系统是是绝对没问题的,工件别说带磁性,6BAR以上的压力就算给磨床用吸盘的强磁吸住都给你强行冲走啊,问题是————你告诉楼主一支M20带内冷的丝锥要多少钱?内冷丝锥我没买过,买过最大13mm的内冷整体合金钻头,大概便宜的台湾货是1300块左右,日本刀具厂商出品的要贵很多大概两千有找,M20的内冷整体合金丝锥估计大概不用三千也要两千多吧。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设备?
加工中心有内冷的,加大压力,没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