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油背压如何设定?

楼主(2008-04-23):
大家好,我在做挖机液压系统,泵的流量是1000L/min,散热器85度时压力损失为2.5公斤,去散热器回油单向阀开启压力设定为2公斤,旁通单向阀开启压力设定为5公斤,不知道这样是否妥当?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吧,建议注意观察油温,如果升得厉害就换开启压力小点的单向阀
实践出真知阿
靠计算也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网友:
你的旁通阀是在油散前面的吗?有原理图吗?主要是你的控制阀的要求是多少啊

楼主:
是啊
控制阀上没有体现
所以只是根据经验,取了几个压力值。
不过谢谢大家

网友(2015-04-25):
黎明液压的回油过滤器一般是0.2-0.5MP,我们公司用的RF这一系列的回油背压是0.35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