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刀具谁家做反镗刀?

楼主(2008-04-23):
RT

不知道国产刀具厂家谁家做反镗刀的?
最好有标准品供选择
有知道的帮忙推荐以下吧

网友:
  好象国产的都有,可调节的没见过,说白了就是一把内孔刀

引用 楼主:
RT

不知道国产刀具厂家谁家做反镗刀的?
最好有标准品供选择
有知道的帮忙推荐以下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加工什么材料,本人原来用过加工铝件的反镗刀,而且可微调。

楼主:
我要加工钢件的
要可调节的
最好是有标准的就好了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就好象是一把内孔刀。

用可转位刀片及可调小镗头,我想可以的。最近我也在做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正在考虑中。

网友:
要调节的我来解决!不过是进口的!嗬嗬!没有办法!

网友:
大连富士--质量好,价格高,周期长;
重庆川南--质量较好,价格低。周期短,交流要充分,不然容易做错。
这两家的刀具我都用过,主要做非标刀具,
我以前在请川南设计过用可转位刀片及可调小刀夹结构的反镗刀~

网友(2019-08-30):
很多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