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密封圈叫什么名?有中国标准吗?

楼主(2008-04-24):
这种密封圈叫什么名?有中国标准吗?
或者是哪个厂家有此类样本?

网友A:
楼主您好!
有图吗?

我查看了一下手头上现有几家公司的资料,暂时还没有看到相似的,要么您也看看!

网友:
看起来好象是德国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有图吗?

我查看了一下手头上现有几家公司的资料,暂时还没有看到相似的,要么您也看看!

谢谢了,不过没有我要的啊,唉!

网友B:
楼主,您这是为直通变径接头体密封的,应该是HANSA-FLEX的产品。这是他们的密封件,是矩形圈。不知,对否?

网友C:
楼主:
不知道下面的数据对你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这是为直通变径接头体密封的,应该是HANSA-FLEX的产品。这是他们的密封件,是矩形圈。不知,对否?

谢谢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很多厂家应该都能生产,只是没有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不知道下面的数据对你有没有用?

谢谢,这个标准我有,我想要中国标准,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一般称为“U型垫片”,我在国内见的都是DIN标准的,不过国内把标准拿过去,国内肯定能加工的,其实不是特别复杂!

网友:
也可以采用紫铜加工、退火用呀?

网友:
实在不行把接头改了,用国产密封件。一些国产液压折弯机和剪板机接头非常类似,用的是铁骨架胶密封圈,应该好买。

网友(2008-06-14):
不用那吗费事,用O型密封圈试一下,不漏就好了,不行就用紫铜棒车一个吧,

网友:
这种密封圈确实少见.

网友:
油泵的螺纹接头一般都用这种密封圈的。

网友:
我们单位使用的EMB接头都是这样的密封,后来密封不好配,我慢慢的都改成国产接头,用组合垫密封。

网友:
这种密封形式属于端面密封,在派克样本上称ED密封形式,是推荐的密封形式。

网友:
这是ISO7709-2-2007的标准,里面有沟槽和密封圈的介绍

网友(2009-06-15):
8# 威钢 - o$ Y+ `2 x7 k
没有中国标准的,应该都是德标吧!

网友:
这个是U型圈,主要用于油缸或油口的端直通密封,使用效果比组合垫或铜垫好,不容易泄漏.国内做密封的厂家基本上都可以做.西德扶接头样本上有该密封的规格尺寸.

网友(2010-01-07):
天然橡胶的,这个东西可能比较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