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晶粒度与焊接联系的资料,求助

楼主(2008-04-24):
对焊接裂纹的影响。这方面理解不多。感觉比较微观,请教了。

网友:
一般低碳钢焊后的组织状态:
焊缝:柱状树枝晶;
熔合区及过热区:粗大晶粒或有魏氏组织,硬化后易产生裂纹,塑性差;
正火区(相变重结晶区):晶粒细化,力学性能好;
不完全重结晶区:粗大铁素体和细小珠光体,铁素体力学性能不均匀,在急冷时会出现高碳马氏体;
时效脆化区:由于热应力及脆化物析出,经时效产生脆化现象,其组织变化不明显。
母材:没有受到热影响的母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