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启动后为什么会出现trail.txt.1文件

楼主(2008-04-24):
刚按照安装视频安装完PROE4.0C000,但是启动后在桌面会出现一个图标是PROE的trail.txt.1文件,同时还有一个std.out文件,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没破解完全吗?哪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谢。。。。。。

楼主:
Proe4.0启动后为什么会出现trail.txt.1文件?

刚按照安装视频安装完PROE4.0C000,但是启动后在桌面会出现一个图标是PROE的trail.txt.1文件,同时还有一个std.out文件,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没破解完全吗?哪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我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破解不了啊。找不到文件,而且打开图面就消失了。

楼主:
安装视频

在中国模具CAD论坛有安装视频,地址是
http://www.mujucad.com/read-htm-tid-1665.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按照安装视频安装完PROE4.0C000,但是启动后在桌面会出现一个图标是PROE的trail.txt.1文件,同时还有一个std.out文件,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没破解完全吗?哪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谢。。。。。。

正常,那是因为你把你的工作路径默认设置在桌面了
如果你把工作路径重新设置一下,其实那两个文件还是会产生的,工作路径最好是英文或数字
否则不支持中文显示.
至于2楼提到的问题,我好象也遇到过
安装以后,双击PROE图标根本看不到PREO界面,有可能是杀毒软件把必要的安装组件删除了,没能正确安装
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买张盘来装了,我就是这么干的,费了我十五快呢
或者你再下一个安装文件,有1.5G,如果网络资源OK 的话也可以这么干,装的时候最好把杀毒软件关了
免得又删除必要组件,等装好以后记得破解,完了再杀毒也行

网友:
不用太在意,trail文档在每次存盘时都生成一个副本的:trail.txt.1,trail.txt.2,trail.txt.3...,是在追溯每次的更改过程,可以按照改文档找到或返回到以前的设计模型。一般用处不大,可以在proe关闭后直接删除的。一般给trail文件在config文件中指定一个专门的存放路径,以后trail文件都会存放在改目录中,方便统一删除或恢复某个阶段模型时查找方便。

楼主: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谢谢了,呵呵,又长见识了。。。。。。

网友A(2008-10-28):
可以录像放映,把trail.txt.1后的“.1”去掉,改成123.txt,就可以在PROE中播放啦

网友:
请问楼主在拿下的资源。

我想自修PRO/E,买了300多块的教材。发现我没有可以安装的PRO/E软件,楼主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哪个软件?我的QQ414760385

网友(2008-12-31):
引用 网友A:
可以录像放映,把trail.txt.1后的“.1”去掉,改成123.txt,就可以在PROE中播放啦

好像是后缀改为*.txa, 在选择tools/play trails即可播放。

网友:
trail.txt.1文件是轨迹文件,每次打开proe都会生成一个,保存你的操作步骤,防止你操作失误删除之后还可以用trail文件恢复

网友(2009-04-11):
trail.txt文件记录了你的所有操作步骤,可以用它来恢复你的操作,可以重现你的所有操作过程,你鼠标每点一次都能再现,就算你不慎丢失,没有保存,也可以用轨迹文件来恢复。具体操作过程,我在本论坛有视频,可以看一下

网友:
如果你安装没问题的话,不要从桌面快捷方式打开,直接在开始-所以程序中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