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岗石的订购-求教

楼主(2008-04-24):
我想买一台花岗石平板,上面放高度尺等检测仪器,请问这个平板的等级是0级,还是00级?

网友:
根据上面放高度尺等检测仪器的说明的要求来配置

网友:
要看你使用的台面的面积大小,可以根据需要直接订购

网友:
如果你是仅限于放高度尺类的检测器具,用于一般工厂产品的检验,用0级平板应该够了,根据你工件大小选择尺寸,工厂里用的多的是750mmX1000mm规格的。

网友:
当然等级越高越好了,不过用于检测工件的平板0级就可以了,除非你银子花不完。

网友:
当然建议00级

1.一般你要00级,过来的也只是0级的;
2.虽然耐磨,但还是会磨损,级别高的可以用久一点时间.

网友(2008-06-09):
根据你的使用频率看了,还有规格 最主要的是价格哦 需要的话我可一给你提供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