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求助,紧急

楼主(2008-04-24):
液压机:油缸爬行问题求救              液压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比较大的问题,油缸在下降过程中一直处于爬行状态。
      液压机使用原理如下,一只缸径435的大柱塞式油缸提供动力,活塞杆方向向下,另外两只100的油缸提供向上的推力,推动大油缸的活塞杆上升

        具体现象是这样的,两只小油缸上升时,一切正常。当大的油缸下降时,会有爬行的现象,我开始以为是液压油不干净的原因,把几个阀都拆开清洗了,然后使用这个系统,没有爬行的现象,但是来回运动几次以后,又开始有爬行的现象。

        因为家里的铁板比较急需要折压,所以我将就着使用,当大油缸的活塞杆向下抵触到工件的时候,需要运行一小段油缸才会受力,但是在这一小段过程中,油缸也没有爬行的现象发生。折压铁板受力的时候,油缸也没有爬行现象。

        根据以上几个现象,大概可以排除油缸本身加工的问题,或者U型密封件与活塞杆摩擦的问题。

        我猜测了两个原因:

        1.大油缸里面有空气,导致下降过程油量供应不够,产生一会停一会动的现象

        2.液压油太脏了,导致阀被堵住或者不顺畅

        3.大油缸上面的补油阀不起作用,导致补油补不上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你的整个动作能不能说详细点呢?有没有快慢速?有可能是8号电磁阀有串流,导致12号开起!你可以先不接引导管先看看下压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
我感觉是该油缸在下行时得到的流量不足而产生爬行的可能性大。该设备使用多长时间了,泵是否磨损后产生了系统流量不足?件8在该工位工作时是否有泄漏产生?

楼主:
在实际工作中,件8的泄露看不出来啊

此设备的液压泵大概是1980年的,所以泵肯定是有问题

但是实际设备工作时候,按照道理来说,大油缸上面的补油阀如果油量足够的话,应该可以不会让油缸有爬行的现象

我现场做了如下的测试:
1.抵死下降的大油缸,并保持低压让液压油冲进柱塞油缸(大油缸)
2.两只小油缸回升,再下降大油缸,大油缸在开始的40mm形成内工作正常,然后就又开始有爬行抖动现象。

根据如上现象,羚羊前辈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主要是因为补油阀流量不足还是因为液压泵本身供油不够,还要请多帮忙分析下

楼主:
补油阀是放置在柱塞(大油缸)上面的,单独有一个油箱,实际在油缸下降过程中,油箱中的油没有明显减少,所以补油阀可能也有很大问题

网友:
楼主,你分析的问题3可能够性较大(大油缸上面的补油阀不起作用,导致补油补不上),你既然看见问题的现象了就动手排除吧,对系统的问题点就得这样一个一个可能够性去检查排除。

网友:
考虑一下冲液阀和液控单向阀,液控单向阀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楼主(2008-05-26):
谢谢各位的提醒和帮助
实际工作中因为油缸的两个导向套不同心,油缸摩擦力太大,导致油缸下降断续或者缓慢
我拆去一个导向套中的导向环以后
油缸比较顺利的运行

谢谢大家

网友:
  我感觉产生液压缸爬行的主要问题是,当你的换向阀换到b位的时候,液压缸靠自重快速下行,有可能导致泵的出口为负压力,从而使回右路上的液控单向阀10关闭,进而使得液压缸速度减慢,由于液压缸速度减慢,使得泵的出口压力上升,泵的出口压力上升使出油口的液控单向阀10打开,然后又快速下行,如此反复,出现爬行现象
  解决办法是在液控单向阀10的控制油路上面加一个顺序阀使得控制油路始终保持一定压力,使液控单向阀10始终保持打开.

网友:
大家分析得好,我学习了,谢谢!

网友:
液缸“爬行”主要是因为有空气。在活塞杆伸出端采用两个相对的唇形密封,一个防油出来,一个防气进去,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增加点背压压力,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08-08-01):
楼主说的很对,液压缸爬行  摩擦力需要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