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关于磨床方面的资料最好是书

楼主(2008-04-24):
我想了解下磨床方面的书,毕业设计要用到。最好是磨床之间的对比。详细点
多谢大家了  还有深圳那里有磨床知识培训的地方啊多谢

网友:
数控磨床故障诊断与维修技巧

数控磨床故障诊断与维修技巧

定价: ¥20.00元
出版/发行时间:  2005-03-01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丛书名:  实用数控机床维修技巧丛书
作者:  牛志斌/韦刚 编
ISBN:  7111160991
版次:  1
开本:  大32开
页数:  234

本书以数控磨床的故障诊断与维修为主题,通过实例介绍了数控系统、伺服系统、数控磨床机床侧故障、数据控磨床辅助系统故障及液压、气动、润滑系统的故障维修技巧和维修方法,另外还介绍了西门子3系统,西门子810系统和FANUC 0系统三种数控系统的结构和维修特点。
本书语言简练、图文并茂,列举的维修实例翔实可靠,便于读者快速理解和掌握。
本书可作为数鬼斧神工磨床维修人员的参考书,同时对其他数控机床的维修人员也同样具有借鉴作用。

目录:
前言
第1章 概论
1.1 数控机床的产生和发展
1.2 数控机床的构成
1.3 数控机床的种类
1.4 数控磨床的构成和种类
1.5 数控磨床常用数控系统介绍
1.6 数控机床的可靠性
第2章 数控磨床的故障诊断与维修
2.1 数控磨床的故障分类
2.2 数控磨床的故障诊断方法
第3章 几种常用数控系统的结构和维修特点
3.1 西门子3系统
3.2 西门子810系统
3.3 FANUC 0系统
第4章 数控磨床数控系统故障维修技巧
4.1 数控系统的故障种类与维修方法
4.2 软件故障的维修实例
4.3 硬件故障的维修实例
第5章 伺服系统的故障诊断与维修技巧
5.1 概述
5.2 伺服控制单元的问题引起的伺服故障
5.3 位置反馈部分出现问题引起的伺服故障
5.4 伺服电动机的问题引起的伺服故障
5.5 其他原因引起的伺服故障
第6章 机床侧故障诊断与维修技巧
6.1 利用报警信息诊断机床侧故障
6.2 利用系统的PLC状态显示功能诊断机床侧故障
6.3 利用梯形图诊断机床侧故障
6.4 利用机外编程器维修机床侧故障
6.5 无报警故障的维修
6.6 有关返回参考点故障的处理
第7章 数控磨床辅助装置的故障诊断与维修技巧
7.1 砂轮主轴的故障维修
7.2 送料机构的故障维修
7.3 修整器机构的故障维修
7.4 其他磨床特殊结构的故障维修
第8章 液压控制系统与故障维修
8.1 液压系统介绍
8.2 数控磨床所用的液压系统
8.3 液压系统故障特点及维修方法
第9章 气动系统与故障维修
9.1 气动系统介绍
9.2 数控磨床气动系统的应用
9.3 气动系统的故障维修
第10章 润滑与冷却
附录参考文献

网友:
磨 床 的 简 单 介 绍

磨 床 的 简 单 介 绍
为了磨削各种机械零件,工厂中使用的磨床种类很多。根据不同用途,磨床可分为:外圆磨床、内圆磨床、平面磨床、工具磨床、曲轴磨床、花键磨床等。下面介绍几个常用磨床的性能、规格和和维护方法。

1432A型万能外圆磨床
  主要用于磨削外圆柱面、外圆锥面、内圆柱面和内圆锥面以及台阶端面。加工精度可达IT6-IT5,表面粗糙度达Ra0.8-0.2微米。

该机床的主要技术数据
主要规格:最大磨削直径×最大磨削长度
       320×1000毫米;320×1500毫米
加工范围:磨削工件外圆直径8-320毫米
       磨削工件内圆直径13-100毫米
       磨削工件内圆长度   125毫米
       最大工件重量     150公斤
头架:头、尾架中心高      180毫米
     头架顶针孔锥度      莫氏4号
     头架回转角度       +90°
     三爪卡盘直径       165毫米
砂轮架:砂轮架最大移动量    270毫米
      砂轮架快速进退量    50毫米
      砂轮架回转角度     ±30°
      砂轮尺寸(外径×宽度×孔径)280-400×50×203毫米
内圆磨具:砂轮尺寸(外径×宽度×孔径)
       最大    50×25×13毫米
       最小    17×20×6毫米
上工作台最大回转角度
         顺时针  3°   逆时针  3°、6°
尾架:尾架顶针孔锥度     莫氏4号
     尾架套筒移动量     30毫米

M2110型内圆磨床
它是一种普通内圆磨床,主要磨削圆柱孔、圆锥孔及端面,加工精度为IT7-IT8,粗糙度为Ra0.8-0.4微米。

该机床的主要技术规格
磨孔直径         10-100毫米
磨孔最大深度
   磨孔直径为10毫米时     24毫米
   磨孔直径为100毫米时    130毫米
工件最大直径
    在罩内           240毫米
    在罩外           500毫米
工件最大长度         150毫米
工作台最大行程        320毫米
工件头架最大回转角度      8°
砂轮最大横向移动量      100毫米
砂轮转速    11000、18000转/分

M7120A型平面磨床
它是卧轴矩台平面磨床,工件按尺寸大小及形状、结构不同,可以安装在电磁吸盘上或用螺钉、压板直接安装在工作台上。加工精度在500毫米长度上两平面的平行度不大于0.01毫米;表面粗糙度可达Ra0.4微米。

该机床的主要技术规格
加工工件最大尺寸(长×宽×高)630×200×320毫米
砂轮主轴到工作台面距离    100-445毫米
工作台液动速度        1-18米/分
砂轮尺寸(外径×宽度×孔径)   170-250×25×75毫米

M6025型万能工具磨床
M6025型万能工具磨床主要用于刃磨各种刀具,此外还可磨削内圆、外圆以及尺寸不大的平面等。加工工件的粗糙度为Ra0.8-0.4微米。

该机床主要技术规格
顶针高              125毫米
前后顶距             630毫米
砂轮中心线和顶针中心线间距离70-300毫米
砂轮最大直径
   普通砂轮            125毫米
   特形砂轮            200毫米

磨床的维护
(1)磨床的润滑
润滑工作是磨床维护保养的重要内容,正确地润滑机床,使机床各运动零部件如轴承、导轨副、齿轮副、螺旋副等的滑(滚)动表面都处于良好的润滑状态,可以减少磨损,保持运动精度,操纵轻便灵活。为使机床达到良好的润滑状态,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 按机床润滑表的规定按时加润滑油(脂)。
② 润滑油应当十分干净。
③ 加入的油量要充分,凡有油标的地方,一定要达到规定高度。
(2)磨床的维护
磨床是磨削加工的重要设备,它的工作状况是否良好,会直接影响加工工件的质量的优劣和生产率的高低。经常地、细心地对磨床进行维护保养,尽可能减少其磨损,避免遭受锈蚀和其他意外损伤,可使磨床各个部件和机构都处于完好状态,维持其原有精度。因此每个操作者都应该按工厂规定的三级保养制度,搞好一、二级设备保养工作。

楼主:
多谢
   有没有磨床品牌之间对比方面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