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的绘制 有标准吗

楼主(2008-04-24):
知道的告诉我下,我在画液压缸图

网友:

密封圈当然有标准啦,不过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标准,看你选什么品牌的。

网友:
画图的时候密封件没有具体标准,只要选择好密封,按大概比例画就行了。然后标明什么密封,沟槽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GB/T4459.6-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