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求助

楼主(2008-04-24):
我是液压新手,急需伊顿摆线马达的资料,急需?另外,摆线马达与摆动马达有何区别?

楼主:
马达图纸

图纸如在附件,无伊顿样本?也不懂和为摆线马达?

网友(2008-07-08):
瞎说

摆线马达的“摆线”应该指马达瓤子里的部件结构;摆动马达的“摆动”应该指马达的动作形式

网友:
我前一阵还拆过一个Eton的摆线马达,里面也没太多的东西,跟摆线泵差不多。

网友(2011-12-18):
伊顿液压马达的样本,有什么需要得数据,自己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