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减速箱中心距小了1mm,如何解决?

楼主(2008-04-24):
蜗轮蜗杆减速箱中心距小了1mm,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谢谢!

网友:
1.重新镗孔,换另一型号轴承(内孔不变,外径增大).
2.镶套.

网友:
可先补焊,再重新镗孔!

网友A:
可以改蜗杆或蜗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蜗轮蜗杆减速箱中心距小了1mm,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绝对是失误哦,可先补焊,再重新镗孔,如材料多的话,最好从新做一个。改蜗杆蜗轮都是不大现实的,制的造成本绝对要比箱体值钱。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如果做个偏心的轴承盖大家认为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蜗杆或蜗轮
除了4#其它的都可以。

网友(2008-11-08):
将蜗轮进行变位加工

网友:
临时处置,模数要是小于2也可以同时对蜗杆进行变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装配难度大,不如换轴承。

网友:
2楼之招是最笨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在工厂就按2楼的干。研究所的人就会补焊,变蜗轮蜗杆。
补焊了孔还能镗圆吗?

网友(2009-01-19):
如果箱体壁薄的话,补焊后不会变形吧!!

网友(2009-02-18):
我也是认为做偏心处理最省时省力,但一定要锁住偏心套的位置!

网友:
如果是单件生产最好是变位!

网友(2010-09-02):
2楼正解,看你做什么用了,要求高吗?

网友(2010-11-04):
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最大限度的磨蜗杆,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因为修涡轮要麻烦的多的!因为箱体已经出来了你再换箱体的话那时间上也不允许了
我们当时的两个孔相差0.5mm

网友:
方法确实蛮多的,具体执行要看楼主的实际情况,大家只是提个建议

网友(2010-12-12):
在中心距小1mm的机床位置重新滚蜗轮,当然强度有所下降

网友:
zhua临时处置,模数要是小于2也可以同时对蜗杆进行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