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钢片的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08-04-24):
我们在配合客户开发一个电机产品,遇到问题,有内行的人士能否提个建议:

马达的定子矽钢片,冲片叠装后焊接,如何作表面处理?
由于这个马达产品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我们的样品,工作一段时间后,矽钢片的极头部分和槽内,就是断面,很快就锈掉了。
采用过不同的方式 进行表面处理,效果都不理想:
1,镀锌。 由于矽钢片内槽很多,根本就镀不进去
2,煮黑。由于煮黑后,需要把表面的油清洗干净,因此,防腐性大打折扣。结果还是不能接受
3,气相沉积。 我知道效果很好,但是我们的产品尺寸太大了。 一套焊好的叠片要30多公斤,外径200mm左右,长度150mm,没有厂家做得了这么大尺寸的气相沉积。

是不是有什么喷涂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谢了先

网友:
保护性涂层

看楼主的说法,是需要一种保护性涂层,以提高矽钢片的耐腐蚀性能。我们有一种涂层,是针对磁材(钕铁硼)开发的耐腐蚀的保护性涂层,专用于出口产品。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化学镀镍10微米,然后抹一层干性防锈油,美观,防锈性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