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设计中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4):
今天接了个油缸
内径:460~500(还没确定)
额定压力:30Mpa左右
额定推力:500T
活塞杆:∮280
油缸前盖跟油缸法兰螺纹连接40-M20*2.5螺钉,8.8级
密封件:国产YX系列

现在的问题是:法兰的螺钉是不是可以承受500T的力.
       密封件最高压力是31.5Mpa,使用压力是30Mpa,能不能用.
       后端盖用螺纹旋进油缸,要多长?如何密封.
请大家帮忙
在线=

网友:
1)法兰的螺钉是不是可以承受500T的力:你搞设计,你自己要学会查手册计算啊!
2)密封件最高压力是31.5Mpa,使用压力是30Mpa,能不能用:你常用的压力不要高于你选用的密封件的规定常规压力就OK了;
3)后端盖用螺纹旋进油缸,要多长?如何密封:有效啮合长度不能够小于10牙(牙距得强度计算),建议这样高压力采用焊接方式。选硬度较高的O形圈+挡圈(轴向密封)

楼主:
法兰的螺钉是不是可以承受500T的力:5000000/40*3.402=425250
用M20*2.5 8.8级的不够
可我没法排了..
我有没有算错?

网友:
一般这样计算没错,你可选M27的,40颗,12.9级的。还有法兰盘厚度的强度你也得考虑

网友:
1、端盖螺钉可用30-M30 12.9级,拧紧力矩2100N.M。底盖也可以这样。把底盖直接做成一个螺纹来连接是不行的,无法预紧。
2、使用压力超过40MPa的密封件有很多。可以查样本。
3、油缸碧厚,底盖厚度要核算。

楼主:
法兰盘厚度的强度 怎么算?
能不能给个公式

网友(2012-11-17):
22-M30  10.9级的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