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活塞用什么材料才能保证密封性?

楼主(2008-04-24):
我想做一个活塞推动液体,筒是有机玻璃的,直径2cm,不知道活塞用什么材料才能保证密封性(3—5个大气压不漏液就行),请高手指点,一般的0圈可以吗?

网友:
楼主您好!
密封圈的选材主要看有没有腐蚀性及卫生要求,有NBR、FPM、EPDM等等,规格尺寸只要合乎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液体是什么?对液体建议用不锈钢做。只要不发生腐蚀一般的0圈OK(丁晴橡胶)。用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网友:
楼主注意,液压缸中活塞自身是无法实现前后两腔隔绝(即所谓的密封)的,只能通过密封才能实现前后两腔隔绝。

楼主:
我的液体是酸性的,6N的硝酸,密封材料是得注意,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