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Mstercam和Proe进行互到呀!

楼主(2008-04-24):
怎样将Mstercam(mastercam9.1)和Proe进行互到呀!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传一下呀,小弟我急需。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们帮忙呀!小弟将感激不敬呀!

网友:
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按我的理解是:转换格式
或者无需转换格式即可在mastcam与proe之间读取
那就存成两者都兼容的格式吧
到时候直接用软件打开或者导入零件即可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一般用iges或step格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