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拉伸件圆角如何展开?

楼主(2008-04-24):
请教:这个拉伸件圆角如何展开?

材料厚度:0.6mm;拉伸深度12mm;成型后圆角有R10;成型后内空尺寸为:455*380mm。

请问:拉伸件展开后内空尺寸为多少?展开时四周圆角有多大?

网友:
拆解吧,四个圆角补焊罗!直接模具成型会有裂痕吧。

网友:

抽申吧
我刚刚做了一个比这个还要复杂很多的
用了三天终于做出来了

网友(2008-07-08):
呵呵,请问一下,你是用的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拆解吧,四个圆角补焊罗!"因为直接圆角拉伸,目前我们厂没有超过10mm,再深就拉破了.CQ2材质不一样也有可能会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