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环氧板,有强烈的白光,切割截面很黑

楼主(2008-04-24):
用氮气切割环氧板的时候,
切割截面很黑,
而且切割过程中有强烈的白光。

请问环氧板是否适合激光切割?
切割工艺如何?
表面的白光是反射光还是材料燃烧发出的,是否镜片有损伤?

谢谢!

网友:
这种材料或许水切割更加适合点,  高速铣或许也能够进行切割

网友:
这种材料不适合激光切割的,因为它是复合材料,多层玻璃纤维布加树树脂压合而成的,勉强可以切,切割质量很差的,而且产生的气体有毒.对镜片也有损伤.最好是不切.就象楼上说的最好用水切割或者是锯切加工.

网友(2008-07-04):
回复 楼主:

不适合激光切割,切割后尺寸差1MM,

网友(2008-08-11):
今天切了几十件,臭死了.1mm+0.5mm下次直接说不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