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热试和冷试---讨论

楼主(2008-04-24):
大家可否就发动机的热试和冷试发表各自的见解?-〔讨论〕

网友:
目前发动机出厂试验绝大部分是热试。其试验费用高,试验时间长,但效果直观,容易实施。在国外,发动机冷试有一定的发展。在以前做摩托车发动机时有人推销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提上日程。
对热试想必大家都很熟悉,还请高手介绍有关冷试的发展情况。

网友:
冷测试是相对于热试而言的
主要是在发动机装配完成后通过电动机拖动达到磨合发动机的要求,同时可以测试气密性、漏油、漏水等,但无法对发动机性能进行测试。
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发动机行业推广不是太好,前景不算太光明

网友(2008-08-01):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类型发动机,以前我们生产2.2L发动机要经过冷试、热试、台架试验三个阶段,但现在只有装配过程中的试漏过程和台架试验。现在台架试验包括以前的冷热试的试验内容。

网友:
反正我公司做摩托车四冲程发动机
都是装配完以后
上测试台架
做冷测试
测试外特性曲线 匹配化油器==
这样既能测试一定的发动机性能
也能发现一些问题
比如是不是密封有问题
有没有喷油什么的
象我们刚做的400CC发动机
是要连续测试通过90小时
基本没问题
才装整车跑路试!

网友(2008-09-03):
只要发动机 零件加工过程质量控制的 好,完全可以考虑放弃热试 而采用冷试,这可大大降低企业的 生产成本,而质量控制是 1个企业所必须做到但不一定能真正做到的

网友(2010-04-23):
我们公司的发动机百分百本厂冷试,百分之二十送往热试!楼上说道的漏油、漏水、密封性冷试是不能检测的。那是有专门的泄漏测试的。冷试针对的是发动机的性能方面,主要检测的是在装配过程中产生的质量缺陷等,例如正时系统有无错齿(也就是配气)、气门间隙、最大启动扭力、有无异响、连杆轴瓦\主轴瓦有无漏装、有时关键扭力的拧紧状况也能检测出来等等、好多。我公司是冷试自动站。有兴趣的朋友加我一起讨论!(727270560)

网友:
不错,讲得很详细,学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