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crane (约翰格兰)8B2型机械密封,请教

楼主(2008-04-24):
想要找可以生产约翰格兰 8B2型机械密封的国内供应商。用在食品设备上的,需要FDA认证。

不知道国内有哪些比较知名的本土机械密封厂商?

网友(2008-07-19):
天津约翰克兰和天津鼎铭机封应当可生产

网友:
找港密公司范卫东先生,防制!他们做了很多防制产品,我公司就这么干的。手机:13962289299     就说是刘先生叫你做的!

网友(2008-08-31):
其实现在很多机械密封都是国内厂商完整地克隆国外机封生产的。大部分都使用可以,就是对于些工艺苛刻的,还是达不到使用要求,这个工艺苛刻可能是高温、低温、高压、介质汽化、有毒等。我就碰到过这些情况,同样克隆的机封,国产的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把国外的放上去就好了。

网友(2008-12-23):
还有得力克机封可以做,他们的电话13664265425

网友:
8B2通俗点应该叫做58B,是平衡性小弹簧机械密封,是克兰申请了专利的产品,国内仿照的多的去了,但是要通过FDA认证的的确不好找,另外国内的密封公司的橡胶O形圈大多是硫磺硫化的,不大符合FDA要求,如果征得要求FDA的话建议还是找国外公司在中国的办事处,他们提供的也是和该型号差不多的产品,但可以肯定的是符合FDA要求生产的

网友:
学习一下呀,刚入门

网友(2021-10-26):
一般的密封厂商,都没有FDA这个PASS的。抛开这个FDA,大多数密封厂商都能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