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辆5吨叉车,水进了曲轴箱---请教

楼主(2008-04-24):
我们公司一辆5吨叉车的冷却水进入了曲轴箱,怀疑是箱体破裂造成?不知除了箱体破裂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请教高手指点!谢谢!急!!

网友:
应该是柴油机吧,有以下几种可能:
1、汽缸垫损坏;水从缸头与缸体间进入;
2、水道锈蚀(f腐蚀)严重,从水道某处漏入;包括缸头和缸体。
3、水泵水封失效;
4、若是湿式缸套,有可能密封圈失效。
具体要根据发动机的结构和使用情况来诊断。

网友:
给你说个简单的方法,把油底壳拆了,然后观察从哪漏的,这个方法最简单判断准确,一般从阻水圈漏的一看就看出来了,也有可能水堵被腐蚀,漏进发动机内,或者先拆开气门罩盖和偏盖,看看水堵是否漏水,那里漏水也比较常见

楼主:
谢谢!找到了。就是水堵掉了

楼主:
六缸柴油机允许温升是多少?

公司叉车经过拆装缸体补漏,点火也很正常,但总感觉温度偏高一样,请教专业师傅,这样的六缸柴油发动机的温升是多少,还有如果温度过高,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谢谢指点啊!

网友:
一般八十几度算正常,温度过高原因比较多,比如供油时间迟,缸垫漏气(水箱翻水),缸体和散热器结垢,皮带打滑,水泵泵水量不够都有可能造成水温高,不知道拆装之前正常吗?建议先看下风扇叶是否装反,供油时间是否准确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的指点,您提出的几点我都会逐一的去检查,只是供油时间怎么去验证呢 ,还请多指点,在此谢过先!

网友:
查看供油时间实际上就是看喷油泵第一缸的供油提前角:将油泵第一缸的高压油管拆开,转动曲轴,观察油泵第一缸开始供油时齿轮室盖上的指针所指的皮带轮上的刻度,所指的刻度就是供油提前角。这个角度是多少合适就要看一下发动机的使用说明书,一般为12~16度。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一种方法,另外一般发动机的飞轮上都有上止点和供油时间刻度的,有的油泵提前器上也标有供油刻度,把飞轮 转到供油刻度,再把油泵上的刻度对准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叉车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会自动熄火,经过排气处理后又会点燃!重复几次了 不知道空气从哪里进去的呢?从来没修过发动机,补漏却补出了麻烦,好在有师傅在,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叉车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会自动熄火,经过排气处理后又会点燃!重复几次了 不知道空气从哪里进去的呢?从来没修过发动机,补漏却补出了麻烦,好在有师傅在,谢谢啊!
排空气,空气多吗?

网友:
不可能是空气从外面漏进去,因为如果是什么地方没拧紧,会有油从管路中漏出不来,很容易被发现。我感觉是油泵中的空气没有排净。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帮助,经过进一步检查,将一些怀疑漏油的地方加紧密封,然后再次排空气,直到一点气泡都没有后点火试车,没有再出现熄火现象。排除故障,开心

网友:
柴油机的正常水温根据所选用的节温器来决定,节温器一般有三种,82C;92;110C初开的;相对应全开时间为89C;99C;12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