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工艺出品率

楼主(2008-04-24):
请问什么是工艺出品率?谢谢

网友A:
铸件净重÷铸件带浇冒系统总重×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铸件净重÷铸件带浇冒系统总重×100%

好象我们这里叫材料利用率

网友(2011-05-09):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2-03-20):
工艺出品率:设计产品总重量除以(设计浇冒口重量+设计产品总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