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倒角面的面轮廓度怎么理解?怎么用三座标检测?

楼主(2008-04-24):
我们有一种圆筒形工件,一端内孔端面倒45°×2.32的角,内孔直径为88(0;+0.3)。检测倒角面的面轮廓度,要求公差是0.2,基准分别是内孔和另一端面。请教各位大侠:这个面轮廓度怎么理解?怎么用三座标检测(客户是用三座标检测的)?

网友:
帮顶一下。还真没测过轮廓度,一起学习。

网友:
期待中!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最好的检测方法是轮廓仪。
如果用三坐标:
1.可以考虑曲线扫描这个比较精确(我觉得这样做意义不大)
2.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用D0.8的针试探性的打倒角锥体,和里面的圆柱。通过相交计算这些参数。

楼主:
谢谢跟帖!
可以肯定的是客户不是用曲线扫描,况且我们的三三坐标也没那功能。 如果用0.8探针,具体怎么采点啊?还有,这个面轮廓度怎么理解啊?

网友:
建议用轮廓仪

用三坐标也只有扫描才准些,直接打点的话会有测头补偿问题.

网友:
还是用轮廓仪比较好,三坐标也不是万能的

楼主:
轮廓仪主要用于测量各种精密机械零件的素线轮廓形状参数,角度处理、圆处理、点线处理等形状参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子的,你可以采取圆锥设置它的normal值,具体锥角,起始坐标,深度(注意方向)
圆柱那部分就不用说了。相交看下交点坐标具你要的地方的。

网友:
轮廓仪是最好的。。。。。。

楼主:
这个面轮廓度的理解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应该和角度、轮廓度公差有非常大的关系。
检测时是否可以用剖面轮廓线的直线度代替?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2008-06-04):
倒角的面轮廓度应该是整个倒角锥面,用小测头0.8MM,每隔7MM取一个点,2.32MM的倒角够取2~3个截面,按内径88MM的孔,总点数应大于45个点.

网友:
他好想只有三坐标哦 如果要为了这个东东再 卖个轮廓仪就不和算了,主要是怎样去用三坐标检测

网友(2008-07-19):
带有基准的面轮廓度的测量,轮廓度仪怎么能完成?根据定义,别说精确测量,就是近似测量三坐标有没有这个计算能力我都怀疑。不过没有试过,期待高手

网友(2009-06-30):
用3D图测量到面好再选轮廓度评价中的查找标称值

网友:
轮廓度 好测的

网友(2009-12-22):
轮廓度仪怎么能测轮廓度,我还真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