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插的触点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08-04-24):
大家来说说看,量很大的,绝非一般的机加方法

网友A:
小汪网友好!
.
这个接插件是很难,我猜想:
1,胎芯是由对接的两件组成。
2,插件基材是一个薄壁无缝铜管。
3,与胎芯对应的“外模”是由对开的“两个半模”组成。
4,插件在第一次压制时,在合模缝处会留下合模线,如要消除这道合模缝线,
插件要在径向旋转90度,再压一次。
.
syw   080425---06.13

网友:
应该就不是冲出来的,车完再铣,或者直接车铣出来。这玩意有0.3的加工费一件吗?

引用 网友A:
小汪网友好!
.
这个接插件是很难,我猜想:
1,胎芯是由对接的两件组成。
2,插件基材是一个薄壁无缝铜管。
3,与胎芯对应的“外模”是由对开的“两个半模”组成。
4,插件在第一次压制时,在合模缝处会留下合 ...

网友B:
再仔细看了一下,这东西就是常规车、铣出来的,不过可能你没见过这些设备。大概应该是这样做出来的:

1:凸轮式自动车床全自动钻孔、切漕、切断(一般这些工件外圆是不车的,要车就加一刀),大概十秒以内可以车出一只,一台车床小时产/300件以上,轻松日产3000件。

2:自动铣床全自动震盘下料,效率应该没有车得快,150件/小时应该也没问题。

   这个东西有多大量??一般不超过10万件以上,够不上“量很大”的标准,一般如果属于常规标准件,大量的话一般是50W到100W件的数量

网友A:
小汪网友好!
.
你在2楼照片中的铜件“中部”是空芯的还是实芯的?
“中部”如果是“实芯”的,追风传说网友的工艺就是对的。
.
syw  080425---19.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汪网友好!
.
这个接插件是很难,我猜想:
1,胎芯是由对接的两件组成。
2,插件基材是一个薄壁无缝铜管。
3,与胎芯对应的“外模”是由对开的“两个半模”组成。
4,插件在第一次压制时,在合模缝处会留下合 ...

回开门造车网友:
首先谢谢你的跟贴。看完你的回贴我觉得可能是我发的贴没说清楚,问的是那个铜插件的加工工艺。
照片上的黑色部分是塑料的,分上下两个部分,是各自独立的,应是由两个模具分开注的。最后在和插件装配。

网友:
老大你这种是钣金拿片片冲出来的,他那个一看就是机加工出来的,隐约还看见外圆等地方有车刀纹.高级的电源连接铜插头都是机加工出来的,

引用 网友A:
小汪网友好!
.
你在2楼照片中的铜件“中部”是空芯的还是实芯的?
“中部”如果是“实芯”的,追风传说网友的工艺就是对的。
.
syw  080425---19.02

网友:
这那跟那啊,开门造车说的就是那个铜件的加工工艺,他不是说塑料的加工工艺,哪个塑料怎么会是冲出来的.

引用 楼主:

回开门造车网友:
首先谢谢你的跟贴。看完你的回贴我觉得可能是我发的贴没说清楚,问的是那个铜插件的加工工艺。
照片上的黑色部分是塑料的,分上下两个部分,是各自独立的,应是由两个模具分开注的。最后在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看了一下,这东西就是常规车、铣出来的,不过可能你没见过这些设备。大概应该是这样做出来的:

1:凸轮式自动车床全自动钻孔、切漕、切断(一般这些工件外圆是不车的,要车就加一刀),大概十秒以内可以车出 ... [/quote
配线的时候都会用到的,量不可能不大,没见过你所说的那些加工设备。想想装夹也会是个很头痛的问题。
明天发个清楚点的图片给你。。

网友:
做机加工的最怕是只有图纸的,有样板有人加工过出来的东西,俺从来都没怕过,干脆你自己给个价格报个数量,合适的话高于10W件俺接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看了一下,这东西就是常规车、铣出来的,不过可能你没见过这些设备。大概应该是这样做出来的:

1:凸轮式自动 ...

网友C:
航空插头的触芯的加工设备我前些年见到过,是集滚压,旋压,挤压,铣削等一体的机械式自动机床。生产效率很高。但详细的结构现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B:
   专用设备就难说了,我说的工艺的通用性机床的加工工艺,俺去年订做过一台液压全自动铣槽机,直径12毫米的45号钢工件,深度10毫米.一次切削进给共三把锯片铣刀,两把两边铣双扁位2.0,中间那把开3.0的槽,切削效率高到匪夷所思啊,而且全液压装夹,走刀,气动装填工件(运动速度比液压快多了),一个班起码铣五千件以上.

  缺点价钱非常之贵,6W多块,而且专机专用,优点是效率和精度奇高,用整体钨钢锯片铣刀起码加工1W到1W5件才需要合理换刀

引用 网友C:
航空插头的触芯的加工设备我前些年见到过,是集滚压,旋压,挤压,铣削等一体的机械式自动机床。生产效率很高。但详细的结构现记不太清楚了。

楼主:
从不同角度再照了几张[localimg=400,300]1[/localimg]

网友:
不折不扣的车铣件,第一次加工出原孔好车出外圆,之后在全自动十字切槽钻孔机上二次加工.

  你现在是想自己做还是想发出去做??一般的厂家没有凸轮自动车,更不会有自动铣床了

引用 楼主:
69117从不同角度再照了几张69113691146911569116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专用设备就难说了,我说的工艺的通用性机床的加工工艺,俺去年订做过一台液压全自动铣槽机,直径12毫米的45号钢工件,深度10毫米.一次切削进给共三把锯片铣刀,两把两边铣双扁位2.0,中间那把开3.0 ...

社区里的巨匠应该是做这种设备的好手。

网友:
这个活,如果在20年前或10年前,用台式车床和土的专用铣床做。追风传说当年起家的时候,不知道是否也曾这样走过来过。
但现在还用那些设备,估计是接不到活了。

网友B:
二十年前就已经有全自动车床可以高速高效以十秒以内的速度车出一只,那是凸轮控制式自动车床(瑞士车床),这并不是特制机器,几乎所有小型量大的标准件都是用这种车床加工出来的,我什么类型的车床都开过,唯一只见过没开过的就是立车,见过的立车都很恐怖,调试机器经常要爬到两层楼那么高到工件顶端

引用 网友D:

社区里的巨匠应该是做这种设备的好手。

网友E:
应该是仪表车加工出来的吧,车外圆,切槽,钻孔,最后铣半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F:
你没有要求,不好说,如果大量的,最好是精密铸造,在无锡有个小日本的厂在地下工厂干类似的多呢,不知道你的要求
铜的那精度高上车铣中心,数控改装的便宜的很
可以搞定,效率可以达到30秒---60秒一个
10秒,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设备能够有那么快的速度
有孔,有洗有车,10秒???????
外国高速机我都看多了,还没有见有这样的效率的
上次去的个企业谈大型球阀,那CNC立车8米的,这个是我见过实际最大的,朋友的一个企业有30多米的,他就在4楼看刀,出问题按急停按钮,舒服啊

网友:
批量少的三几千个用仪表弄弄关系也不大,大批量的话死得很惨的,这个工件在自动车床上的加工费用都不够你提成给开仪表车的人工 仪表量大咋算你也要.0.08一刀吧,车的部分就算最简单的四刀就好了,平端面、钻孔、切槽、切断,掉头再自动加工另外钻孔开槽,以今天的机加工成本,四刀给个一毛或者一毛二三的样子,仪表车亏本亏死你啊。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仪表车加工出来的吧,车外圆,切槽,钻孔,最后铣半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十秒是加工好一边的时间,还要另外掉头加工的,你怎么一次过加工好两边端面都有孔的工件啊兄弟,好好想想吧。

引用 网友F:
你没有要求,不好说,如果大量的,最好是精密铸造,在无锡有个小日本的厂在地下工厂干类似的多呢,不知道你的要求
铜的那精度高上车铣中心,数控改装的便宜的很
可以搞定,效率可以达到30秒---60秒一个
10秒,我不知道是什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二十年前就已经有全自动车床可以高速高效以十秒以内的速度车出一只,那是凸轮控制式自动车床(瑞士车床),这并不是特制机器,几乎所有小型量大的标准件都是用这种车床加工出来的,我什么类型的车床都开过,唯一只见过没开 ...

受教了。
刚从谷歌搜寻到一些资料,下载学习中。

网友:
这种凸轮自动车床超高效率的一些特点,我详细说说

1:每一把刀都是由一个凸轮控制,刀具呈半扇形排列离工件近距离,如果凸轮特别为一个工件而设计,一把刀切完刚退刀出来另外一把刀就可以立即快速进刀立即下一刀切削,如果工件钢性大,甚至可以一边钻空一边车外圆同时切削。

2:主轴转速高,一般6000转

3:巧妙的设计可以使主轴以同样转速下,尾座完成攻、套丝的

4:全自动定位送料,而且送料时主轴是不停的,直接在主轴运行时打开夹头放料出来再夹紧,单单免除两次的主轴启停已经可以节省4秒以上的时间了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
刚从谷歌搜寻到一些资料,下载学习中。

网友:
看看这个视频,不过这台是数控的,凸轮机械式的工作原理一样(只是不可以铣),一样可以几把刀同时切削,而且刀具几乎可以接近工件1毫米的地方待命随时进刀,我算了一下楼主的零件大概就大不了五刀,平端面、钻孔、切槽、车外圆、切断,所有步骤都可以在同步进行,大概真的十秒一件就完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3ODM0NA==.html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
刚从谷歌搜寻到一些资料,下载学习中。

楼主:
机床的学问大了,什么时候能学到你们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