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ANUC_0i-MC 与FANUC SERIES Oi-MC 是不是同一个?

楼主(2008-04-24):
今天一直在找FANUC_0i-MC的操作说明书,没找到能用的
看到还有叫FANUC SERIES Oi-MC 的,两者是否一有区别,或者只是一个系统的不同叫法
数控方面是个新手,谢谢解答

网友:
是一样的,就是称呼不一样

楼主:
谢谢~
那资料就好找一点了

网友A:
楼主我有FANUC SERIES Oi-MC 的操作说明书(数控铣)!!  不过是设备带的,没有电子版的!!呵呵......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查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FANUC SERIES Oi-MC 的操作说明书(数控铣)!!  不过是设备带的,没有电子版的!!呵呵......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查书!!

谢谢数控123
公司刚刚来一部沈阳机床的vmc21100c,正在拆封。领导让我有空跟进了解下,数控我又没怎么接触,估计开始安装调试和使用后,会有更多问题请教大家的

网友:
SERIES  是系列的意思 两个是一样的可以到Fanuc公司网站找一下

网友(2008-08-01):
k哪有什么Oi的,没听过,只有0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