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磁换向阀,能否将P口与T口换过来使用?

楼主(2008-04-24):
请教各位大虾:普通电磁换向阀,中位为O型的,能否将P口与T口换过来使用?

网友:
不能的,两个油口压力设计的等级不一样的

网友:
不可以,一方面P、T口的承压等级不同,另一方面阀体上T口上有两个口、P口有一口。

网友:
不可以,不知道楼主为啥会有这想法。可能也是刚涉及液压行业吧
NG6的PT口很容易混淆,因为PTAB口各只有一个,而且是对称分布,但NG6安装尺寸有国际标准,即阀体左右的安装孔位置不对称,因此无法装错
NG10的情况正如楼上所说,T口有两个,而且PABT分布也不对称,因此装错也是自己不仔细,不能怪别人~

楼主:
实际上,把NG10的P、T口反过来装,对动作没有影响, 只是电磁铁控制反过来就能完成动作

楼主:
多谢各位!
      实际上,把NG10的P、T口反过来使用(不是装配错误),对动作没有影响, 只是电磁铁控制反过来就能完成动作。虽然有两个T口,但在阀的内部是相通的,当阀处于中位时,两边同时作用,是一对平衡力,对阀的开启没有影响。当然工作压力不时很高(50-60bar).

网友:
电磁铁一般是湿式的,P和T对调那么压力油直接和两端电磁铁沟通,所以要注意油压对电磁铁的影响。

网友:
P,T反过来用在实践中也是有的,只是要注意此时p口压力不要超过阀的回油背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