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上怎样加工铝件 光洁度达0,8

楼主(2008-04-24):
问题同上,可以抛光,就不知用什么东西抛好点?请教下各位高手。

网友:
发个工件的具体图纸或照片上来再分析加工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同上,可以抛光,就不知用什么东西抛好点?请教下各位高手。

车床转速要高,刀具要锋利,加工余量要小,进给量要小,最后可用500#以上旧砂布抛光。

网友:
铝合金的光洁度(俺说的RA1.0以下才能算光洁度)只能车\铣一次加工出来,根本没办法抛光的,材料太软,怎么抛都是不规则的纹路.普车不具备任何加工RA0.8以下光洁度铝合金零件的能力,真实要抛光,也只能是羊毛毡加抛光蜡才和RA1.x靠点谱

网友A:
用宝石刀头的车刀完全了达到你要的粗糙度。

网友:
这和刀具的关系不大,只要是合适的刀具,用什么白钢的、合金的、金刚石的都可以达到这个光洁度,达不到要求的是普车而已——准确来说在普车上的转速难以达到加工此光洁度的转速。

引用 网友A:
用宝石刀头的车刀完全了达到你要的粗糙度。

网友B(2008-08-12):
这和你选用刀具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和你选用刀具有关系。
                 与刀具关系不是很大  主要是抛光 毛毡加研磨膏可以搞定不》

网友:
可以搞定,属于精抛,飞机发动机叶片就是这样抛光的.注意安全!!

网友:
用普车车好,再用雾式镀铝。国外用的稍多,只不不知道这样描述准不准确。能达到镜面效果

网友:
雾式镀铝?
能介绍一下这种工艺吗?

网友(2008-09-12):
同意5楼用宝石刀头的车刀完全了达到你要的粗糙度。

网友:
铝轴很少抛光的,高光洁度可以车出来的,最好的情况我们能车到0.4,高转速,低进给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普车很难车到0.8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做工艺路线可以,单从成本考虑不合算

网友:
选用正确工艺可以达到的

内孔加工有专用铣削,完全达到.外圆加工采用宝石刀(价格较贵)或用挤光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