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求活塞连杆往复运动质量?

楼主(2008-04-24):
新手求助:请问各位大虾,怎样求 集中到活塞销中心的活塞连杆往复运动质量?(急!)

         各位有没有四缸发动机反向旋转双平衡轴设计资料及平衡轴行业标准啊?谢谢!

网友:
不知楼主,四缸发动机反向旋转
是用来做什么的,请楼主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的质量换算
1 连杆组的质量换算:
    用双质量替代系统对连杆组的质量进行换算,即用两个假想的集中于连杆大小头中心的质量代替连杆组实际的分布质量,根据实测,可得出如下结果:
连杆总质 Gc = Gcp+Gcc
                Gcp为分配在小头上作往复运动的质量用质心法可以确定
                Gcc分配在大头上作旋转运动的质量
往复运动质量                       mj = Gcp + Gp
                 Gp为 作往复运动的活塞组总质量
 做旋转运动的总质量                  mr =2×mrA +mrB
               mrA为连杆组大头的质量              mrA = Gcc + Gn = 195g
               Gn为 连杆大头轴瓦质量
              mrB为曲轴旋转质量换算

另:4缸发动机应该不需要平衡轴的。

楼主:
谢谢泊比版主!由于在做毕业设计,了解到一些关于四缸机平衡轴的知识:四缸机中,活塞连杆的二次往复惯性力不能通过自身结构平衡掉,引起发动机振动。以前大多是一些柴油机会采用平衡轴来平衡,现在某些四缸汽油机也会采用。据我查到的资料,使用平衡轴的大概有:丰田佳美、大霸王使用的发动机,三菱的,迈藤的TSI发动机,了解不是很深入,所以不知道其他汽车公司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望了解的网友指教:)
      设计双平衡轴反向旋转,可以使两轴离心力的垂直分量来平衡的往复惯性力,水平分量相互抵消。设计方案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两轴垂直方向等高,水平方向关于曲轴中心对称布置,另一种是垂直距离为0.7-1倍连杆长度布置。这两种方案都源自兰切斯特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