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冷拉的直径12MM45#钢,为什么表面很粗糙?

楼主(2008-04-24):
我在加工冷拉的直径12MM45#钢的时候,为什么表面很粗糙..我用的是东芝的VC9015R0.2的刀片。
是不是跟我给的转速和进给有关系?....吃刀量应该给多少?...

请教,谢谢!

网友:
几个问题:

1:材料直径小,切削速度足够了没有?起码都120米~180米左右,换算转速为起码3000转以上。

2:刀尖R太细,如无太高的尺寸精度要求(0.01~0.02),请换用R0.4刀片

3:切削余量太少,切削时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这个上没得补救的,唯一的办法是将线速度猛烈提高,使用刀尖R更大的刀片

引用 楼主:
我在加工冷拉的直径12MM45#钢的时候,为什么表面很粗糙..我用的是东芝的VC9015R0.2的刀片。
是不是跟我给的转速和进给有关系?....吃刀量应该给多少?...

请教,谢谢!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好啊!我们加工10毫米钢棒,没有小于3500转速的。切削都是F0.1左右,使用京瓷304外圆刀片。光洁度就很不错!

楼主:
非常感谢追风传说....我的机床最高转速只有2500..在这个情况下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光刀余量是留的单边0.3MM...我该加大到多少....而且我在加工非冷拉的45#钢的时候...光洁度就很好.....跟材料的韧性是不是有关系..还有我所加工的零件的外圆公差是正负0.01mm.

网友B:
   俺加工10mm短料时,试过最快开到6000转,单边切削1.5毫米,进给0.07,偶尔耍一下,体现一下何为"高速"高精的加工效率,不过2.5M长料配合送料架就没办法了,开到3000转送料架就开始剧烈抖动抗议了,机床可以MAX开到12000转,唯一试过几次空负载听听1.2W转的主轴声音之外,从来没试过切削,改天试车3mm的小轴拿短料来试试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好啊!我们加工10毫米钢棒,没有小于3500转速的。切削都是F0.1左右,使用京瓷304外圆刀片。光洁度就很不错!

网友:
刀尖R越大,切削阻力就越大,越容易产生大的热量,在同进给下产生更高的表面光洁度,但型位误差会越大,

   如果你想轻易车出光洁度,建议单边切削余量最少要留1mm到1.5mm,一刀车完.你现在的情况所以没得选择了,单边只有0.3,建议选用一些带修光刃的刀片来加工,如果你想节省刀具费用,那就去找找一些没有破损已经磨损过的刀片,经过使用无修光刃的刀片使用一段时间之后自然会形成"修光刃",用旧刀片车试试.

   修光刃的原理很简单,正常刀具除了正常切削的前角外,只有一个点"刀尖"和工件摩擦,而带有修光刃的刀尖是有一小截平面类似"面刀",一个面积稍大的"刀尖"和工件在不断摩擦,将工件已经切削过的表面磨平呈现光亮的效果.

   反正要车出高光洁度,0.x的余量比几毫米的余量还要困难,唯一的例外是已经淬火有高硬度的材料,0.2的单边切深就可以车出高光效果,原因也是因为摩擦产生足够的热量.一般车削HRC50度以上的工件时才会采用单边0.2左右的切深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追风传说....我的机床最高转速只有2500..在这个情况下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光刀余量是留的单边0.3MM...我该加大到多少....而且我在加工非冷拉的45#钢的时候...光洁度就很好.....跟材料的韧性是不是有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俺加工10mm短料时,试过最快开到6000转,单边切削1.5毫米,进给0.07,偶尔耍一下,体现一下何为"高速"高精的加工效率,不过2.5M长料配合送料架就没办法了,开到3000转送料架就开始剧烈抖动抗议了 ...

呵呵,我调试的是日本过来的TSUGAMI和STAR 机床,普通连打中心孔都是要3500。送料机有的是日本育良精机的,有的就是设备自带的,5000转以上都很平稳。楼上的机器没有带振止轮装置吗? 刀具都是日本总部送来的原装京瓷刀片,国产京瓷刀片质量实在是很差,日本过来是350个一个刀位,一个刀片就是700个工件,国产的200都勉强,还经常把刀头直接爆掉. 刀具加工余量一般可以在单边0.8左右,一次加工成型。出来工件双顶针跳动不大于3微米。

网友B:
TSUGAMI和STAR都是走心车床的牌子啊,打中心孔干什么??难道加工完后要热出来再上磨床??如果是这样的话真可惜了,一般的磨床加工精度很难稳定达到走心车床的精度,外圆跳动0.003很正常啊,0.01尺寸精度的工件随便怎么车想超越这个范围都很难啊……

  送料架除了日资厂会买 育良精机的,一般都是买台湾冠通,中义的就算了,可怜我买第一台数孔走心车床的时候连送料架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结果买了个链条式3W2的送料架,6W多的油墨式送料架都没钱买啊。

   最近和香港九龙机械达成协议,一次采购5台TSUGAMI  20B型的车床,你不用说肯定是日资厂的人,我认识很多日资厂的走心数控刀片全部是从日本带回来的,从来不会在本地采购,据说在日本的价格要便宜很多。一般京瓷的走心机专用刀片都很贵,基本全部都超过150块一片,你车什么工件一片刀头才车350件??我试过用三菱的小型切断刀1.5的,切断5000见以上绝对没什么问题,外圆刀全部上千件的,后扫刀悬点,切削量都比较大。

   我从来都没试过低于3000转以下在走心机上车削过工件,材料越大转速越快,毕竟小直径材料自身纲性太低,承受不了太高转速。还有单边切削走心机经常都是3~5毫米一刀的,又不能分刀粗精车的,我经常加工的东西从12外圆一刀车成3毫米的,单遍4.5,只能使用很宽的后扫刀。现在不知道去那里请对这些车床很熟悉的师傅,学校根本没有教这些车床的,招聘会开了很多次都没见过有见过数控走心机的师傅,另外你们厂一个熟练的技术人员多少工资??

   严重握手啊!!!好象这个论坛只见过你一个和我都比较熟悉走心机了,有空多联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调试的是日本过来的TSUGAMI和STAR 机床,普通连打中心孔都是要3500。送料机有的是日本育良精机的,有的就是设备自带的,5000转以上都很平稳。楼上的机器没有带振止轮装置吗? 刀具都是日本总部送来的原装京 ...

网友:
你也够狠的,转速最大2500转的车床都敢接公差要求正负0.01的小型工件???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的设备应该是浙江玉环、奋飞之类几万快的仪表数控车,一般仪表数控车我没见过转速这么低了,我们国产的6120,6125等小型车床(1.2吨台不算仪表级了),如果是启动夹紧的最大转速6000,液压夹紧的5000转,一般常规车削2000转是最低起点,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追风传说....我的机床最高转速只有2500..在这个情况下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光刀余量是留的单边0.3MM...我该加大到多少....而且我在加工非冷拉的45#钢的时候...光洁度就很好.....跟材料的韧性是不是有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SUGAMI和STAR都是走心车床的牌子啊,打中心孔干什么??难道加工完后要热出来再上磨床??如果是这样的话真可惜了,一般的磨床加工精度很难稳定达到走心车床的精度,外圆跳动0.003很正常啊,0.01尺寸精度的工件随便怎么车想 ...

断续切削,车削后外径一端大一段小。刀具磨损很快的。车削以后要磨削台阶,然后滚齿机要有加工的,所以带中心孔。做成的齿轮轴要满足JIS1级精度的。不过要赞下螺纹刀片,曾经一个刀片做了12万根轴都没事。外圆刀片就没有这个本事了,所以厂里永远是买外圆刀的多。对了,材料一般都是303或者45还有就是SUM24L(21L)这样的快削钢材。呵呵,工资?不好意思。我做调试,一个月2000出头,操作的人一个月还没有1600呢!还要上两班。设备程序由日本来人编制,我这里只有修改权,会改都不敢改,改动大了,开个4M变动都要量死人的.

网友:
不是也差不多,我这里做调机的一般工资也就两千左右,不过调走刀机,走心的暂时还没有人会调,另外我想问问你,我的走心机动力头好像不支持B,X和BZ轴的弧线插补,这两个轴只能走直线,走Z,X可以弧线插补

引用 网友A:

断续切削,车削后外径一端大一段小。刀具磨损很快的。车削以后要磨削台阶,然后滚齿机要有加工的,所以带中心孔。做成的齿轮轴要满足JIS1级精度的。不过要赞下螺纹刀片,曾经一个刀片做了12万根轴都没事。外圆刀片 ...

网友(2008-05-29):
关于送料机

今天本来是要查一些其他的资料的,没想到碰到了这个论坛。要说接触的车床型号来说,我估计可能我接触的就比较多了。为什么哪?因为我是一名送料机业务员。接触的走心车床还是走刀车床种类很多。包括追风传说说的车床等。因为我负责的是整个华北和东北区域,在这里配合加送料机的最多还是STAR,西铁城,野村。假如加工直径10MM一下的棒材,转速在3000转左右的那转速真的可就低了。当然,这也跟购买的送料机档次有关系。像FEDEK有一款KE408的送料机,加工直径为0.8-5MM,转速在12000转,价格在4万多人民币,含17的增值税。另外,购买送料机还要看售后服务,不能因为几万块钱的送料机因为一些原因停机而影响几十万的主机。而且只要是配送料机的用户一停机,无形之中产生的损失就会很大,所以售服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