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油过滤器滤芯---紧急求助

楼主(2008-04-25):
求派克(parker)滤芯的一些技术资料,TXX3D-10-B  OA-K 3307是代表什么意思?
还有,意大利翡翠(MP Filtri)滤芯的技术资料和外形尺寸!CS-050-P10-A,基本意思是知道啦,就是不知道外形尺寸啊!求大家帮帮忙啊!!!救急啊!!!

网友:
1、先看过滤精度是多少μ的;
2、过滤材料是棉的还是PP等其他材料的;
3、过滤芯的骨架,即过滤芯内径部分的材料;
4、过滤芯的直径、长度,长度是主要参数,一般为10",20"等。
搞清了以上几点,就不用那么急,找个合适的替代品就可以了,最多更换周期短一些。不一定用原品牌,进口的特别是PARKER的东西多贵啊。

网友:
在满足品质需求的时候,鼓励使用国产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只要能够满足质量需求,就尽量选用国产的产品,其实只要知道它的过滤精度和工作介质、环境,基本上就可以确定用什么型号的产品替代的。

楼主:
谢谢大家!就是不知道它的一些标准资料,搞清楚啦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
代号上面的-10,从常规讲应该是过滤精度10um,还有连接方式和过滤类型你搞明白,你可拍照大家平经验给你提供,滤芯就那么几种。

网友:
我有国内的资料,主要是模仿德国波尔,贺德克的,我回到家给你传

网友(2009-04-04):
fanshanling  你好。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我的邮箱guolvren@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