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才用40天就断股了

楼主(2008-04-25):
H3/36B塔式起重机于200836号更换新的钢丝绳(规格35*7-Φ18mm),次月15号发现断股(断一股)的现象,断股所处位置约在100多米处。
根据现场看到,塔机滑轮组无异常损坏迹象,没有能使钢丝绳出现卡死造成拉断的可能。钢丝绳除了断股处其他地方也光滑无损。钢丝绳断股处较为整齐,断口处没有看出被拉小的现象,而断股处只有一头被拉出,另一头被严实的埋在钢丝绳里面。

网友:
钢丝绳有产品质量保证书吗?会不是会是钢丝绳的原因?

网友:
我们单位硬性规定,钢丝绳断一根,罚款一百,
可以不吊,不可以断绳。

网友:
钢丝绳除了质量要有保证外润滑也很重要,特别是在滑轮组及转辊频繁使用段。

楼主:
质量证书有,但在网上查有这个公司名称,就是电话留的全是空号,
是不是被关闭了!!
真是晕呀!!

网友:
不知道现在工厂普遍应用的吊装带能否替代目前吊车用的钢丝绳?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上了这样的问题,是一台抓斗起重机,使用环境是一化工厂,空气中有酸味,抓斗的起升绳不会断,但是开闭绳几乎每月换一次,而且不是整股断,是一丝丝地断,现在刚换了不锈钢钢丝绳,不知道还会不会发生断丝.

网友:
估计就是钢丝绳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对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安全生产。
起重设备每天都要点检,钢丝绳是否断股也是其中一个项目,从图上看应该更换。

网友:
看样子你的钢丝绳应该是钢芯的,可以检查一下绳芯有没有生锈;
  不过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钢丝绳的质量问题,可要小心了,钢丝绳毕竟是涉及到安全方面的配件,非常重要,一不小心就会引起安全问题。

网友:
这么重要的纲丝绳一定要买有质量保证的产品啊

网友:
根据情况介绍,是钢丝绳本身的问题,启用前没有检查到位。应立刻更换!
小经验:当钢丝绳单节距内的断股达1成时,承载能力下降5成。

网友:
从叙述上看,不是钢丝绳的质量问题,就是钢丝绳用错了。从照片上看,我倾向于钢丝绳用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钢丝绳是绝对没有用错!!
这个问题方可放心,不至于这个的。
晕,不知道供应商哪来的水货,到现在还没有一个
答复呀!!
真是垃圾。

网友(2008-05-29):
钢丝绳没用错,就是钢丝绳的质量问题。请仔细检查损坏处,是否有制造接头的现象存在。

网友(2008-10-21):
断掉的钢丝绳是什么牌子?商家叫什么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