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机床 少了一个齿轮---紧急求助

楼主(2008-04-25):
帮忙   我有一台机床 少了一个齿轮,是中间的齿轮,主轴的齿轮外径63, 40齿,根径是56.6 .  传动齿轮外径153, 120齿,根径是147.4   . 两个齿轮边距 127 ,请问什么齿轮.?

网友:
说明机床型号,哪个机床厂的产品,具体何位置的齿轮,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
感觉没有量准啊,算出来的齿高不一样

楼主:
zhiling    请和我联系 13034246565

楼主:
说明机床型号 是CZ300  那里产就不知到了

网友:
楼主肯定搞错了,给出尺寸的两个齿轮模数都不一样,不可能加中间轮进行配合

楼主:
帮忙   我有一台机床 机床型号 是CZ300  那里产就不知到了解少了一个齿轮,是中间的齿轮,主轴的齿轮外径63.20,      40齿,根径是56.6 .  传动齿轮外径152.3   , 120齿,根径是147.4   . 两个齿轮边距 127 ,请问什么齿轮.?

网友:
得把3根轴i的位置关系量出来,顺便告诉齿厚。

网友:
会不会是少了一根轴?轴上有两个齿轮?

网友:
那就再做个和原来尺寸一样的齿轮啊 ,注意别把模数给算错了
考虑下用车床粗车先再用线切割来加工,注意车的时候要考虑下线切割的装夹方式和钼孔位置

网友:
传动齿轮外径152.3   , 120齿,根径是147.4  有点问题,想问问你这个是不是斜齿轮啊?一般机床用齿轮都是渐开线齿轮,两个齿轮中间是否有根轴啊?我想应该是少了2个齿轮才对。因为很少机床三个齿轮连着装的,三个齿轮连着装不会改变一轴和三轴的传动比,那还不如直接一轴和三轴齿轮连接,没有必要装多一个中间轴增加加工难度和成本。